【CW32L052测评】+初识篇

楼主:
CW32L052R8T6 StartKit 评估板是一款面向低功耗的产品,并在显示方面配以液晶屏来节省功耗。此外,它还是一款向用户提供经济且灵活方式的产品,这从它异常多的排针输出即可窥见一斑,见图1所示。

图1 评估板

在软件开发方面,它支持多种集成开发环境,如IAR 和Keil等,并以 CW32L052-StdPeriph-Lib 软件包的形式提供了全面免费的固件库和例程。

在调试下载时,它通过CW-DAPLINK 调试器来辅助,见图2所示。

图2 调试器

就评估板的核心来讲,它是采用Cortex M0内核的微控制器CW32L052R8T6,其主频可达48MHz。该芯片采用LQFP64 封装,其FLASH 为64KB,RAM 为8KB。

评估板采用多种方式供电,即以USB VBUS 供电,以3.3V 供电(LD33AF236)及外接 1.65V ~ 5.5V电源供电。

在外设方面,它含有以下部分:

1)4x16 段码 LCD 显示屏:8 位 8 字型

2)3 个 LED,即电源指示灯(LED3),用户指示灯(LED1和LED2);

3) 3 个轻触开关,即复位轻触开关(S3),用户轻触开关(S1和S2);-
4) 蜂鸣器电路
5) 红外收发电路
6) USB 转串口芯片(CH340N)
7) EEPROM 芯片(CW24C02AD)
8) FLASH 芯片(CW25Q64A)
9) 板载接口,有Mini USB 接口(串口通信和USB 供电)、下载器调试接口及以排针方式引出所有GPIO 口。

图3 功能分布

在对评估板有了基本了解后,就可看一下其上电效果,见图4所示。出乎意料的时,除了电源指示灯被点亮外,似乎并没有啥大的变化。

图4 上电效果

若改以调试口供电,则其效果如图5所示,即2个绿色的LED在交替点亮。

图5  双LED闪烁

若按下KEY1,则液晶屏显示“LED1”,且只有LED1在闪烁,见图6所示。

图6 LED1闪烁

若按下KEY2,则液晶屏显示“LED2”,则只用LED2在闪烁,见图7所示。

 图7 LED2闪烁

在见过上电效果后,就来搭建其开发环境。在安装Keil之后,需下载和安装一个芯片支持升级包,安装后可见到图8所示的芯片列表。

图8 芯片列表

此外,为了更好地连接评估板的性能及编程,还应下载和解压 CW32L052R8T6 StartKit Pack软件包,其打开例程的界面如图9所示。

图9 打开例程

在按图10设置后,其编译结果如图11所示,说明编译正常。

图10 编译设置

图11 完成编译

按图12所示来设置调试器类型,在连接调试器的情况下,可见到图13所示的连接效果。

图12 设置调试器类型

图13 连接状态

按图14所示来设置烧录算法,在下载后其结果如图15所示,说明下载功能正常。

图14 设置烧录算法

图15 完成下载

至此,就完成了开发环境的构建及下载功能的测试。

网友A:
没想到示例工程有如此的,我好象没有体验过,不知道工程源码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示例工程有如此的,我好象没有体验过,不知道工程源码在哪里。

CW32L052 StartKit 软件包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CW32L052 StartKit 软件包 CW32L052R8T6_StartKit_Package_V1.0.zip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