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的RMII接口直连交换机芯片的一些事】

楼主:
近期需要用gd32F470ZET6这款芯片的RMII接口直连KSZ9897R交换机芯片,但是官方的例子是基于带有外部PHY的芯片进行通讯的。有没有这方面有经验的高人,可以指点一二。
ksz9897R支持5路普通网口,2路RMII接口,其中单片机是接入port6.

   首先说明一下,配置KSZ9897R的方式是SPI,目前我已完成port6和port7的寄存器读写。

网友:
移植了官网2.6.2库的例子,发现以下函数都可以通过。

网友:
/* configure ethernet (GPIOs, clocks, MAC, DMA) */
        enet_system_setup();

        /* initilaize the LwIP stack */
        lwip_stack_init();

这两个函数都可以过,主要是跳过了 enet_phy_write_read()这条函数

网友:
按照例程我是启动了hello_gigadevice_init();,按道理应该可以ping通我设定的服务器地址192.168.10.140,实际上ping不通,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
void spi_init_for_KSZ9897R(void)
{
    //规格书54页
    //读取部分 011+地址+TurnAround+1字节回复数据 unsigned char ksz9897R_spi_read(uint16_t addr);
    //写入部分 010+地址+TurnAround+1字节写入数据 void ksz9897R_spi_write(uint16_t addr,unsigned char byte);
    //初始化写入位置号
    ksz_1.num = 1;
    ksz_2.num = 2;

    //读芯片配置
    read_ksz9897r(&ksz_2);
    //写芯片配置
    ksz9897R_spi_write(ksz_2,0x6300,0x50);//写入:B 0101 0000,写入full-duplex,写入速度100mbps
    ksz9897R_spi_write(ksz_2,0x6301,0x41);//写入:B 0100 0001,写入rmii refclk is generated from RXC pin,interface ->RMII
}

网友:
路过一下,看看高手的设计。可惜软件不行,只能看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