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E蓝牙连接,人一多就不稳定

楼主:
目前是这么一个现象,有一个产品带蓝牙,屋里人一多起来,蓝牙连接就不稳定,时断时连的(蓝牙连接2~5米的距离),人数大概六七个,人少了现象似乎就好一些。

在其他开阔环境下,办公大厅很多电脑很多人,直线距离大概能连个十几米二十米这样,感觉信号应该也不差,就是在屋里就容易出现时断时连,一般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测试?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A:
是个难题,这属于射频测试范畴了吧,期待有人说说一二,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难题,这属于射频测试范畴了吧,期待有人说说一二,哈哈

确实,没有专业的射频工程师,遇到这个问题,只能摸瞎找问题。其次就是从软件改改参数。

网友B:
人多还是射频设备多了?你放个七八部手机试试

网友:
引起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多,重点先考察信道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这两个因素是最大的影响因子,尤其是接收灵敏度,因为发射功率有法律约束的上限。而天线增益、EMC参数等也会影响到前述两个方面,尤其是接收灵敏度。

网友C:
射频接触的不多,不太懂,坐等专业的大佬抽空来解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多还是射频设备多了?你放个七八部手机试试

七八个手机我感觉应该还好,直接搞过几十台蓝牙设备的,短距离连接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接触的不多,不太懂,坐等专业的大佬抽空来解惑一下,

射频真是太难了,大佬也不多呀。

网友D:
当有很多人在同一区域使用蓝牙设备时,会产生大量的无线信号干扰,导致蓝牙连接不稳定。尝试将蓝牙设备和接收设备之间的距离拉远一些,以减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有很多人在同一区域使用蓝牙设备时,会产生大量的无线信号干扰,导致蓝牙连接不稳定。尝试将蓝牙设备和接 ...

两三米的距离应该不算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