锆石科技开发板例程运行不对的问题

楼主:
我有锆石科技开发板的资料,正在听视频教程软核部分。

听到SPI那一讲,但是锆石科技开发板让我卖了,又买了一个简单的。

芯片型号都一样。

运行SPI_SD卡例程

只是复位成功,初始化和写都失败。不过单独用vreilog程序是可以的。

请问高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初始化代码:

  • alt_u8 Spi_SDInit(void)
  • {
  • alt_u8 r1; //响应变量
  • alt_u8 time = 0; //超时变量
  • alt_u8 r7[4]; //响应变量
  • //发送CMD8检测接口条件,若r1返回0x01,r7返回0x000001aa,则表示检测成功
  • do{
  • r1 = Spi_SDSendCmd(8,0x000001aa,0x87); //发送CMD8命令
  • r7[0]= Spi_SDReadByte(); //读取响应0x00
  • //r7 <<= 8;
  • r7[1]= Spi_SDReadByte(); //读取响应0x00
  • //r7 <<= 8;
  • r7[2]= Spi_SDReadByte(); //读取响应0x01
  • //r7 <<= 8;
  • r7[3]= Spi_SDReadByte(); //读取响应0xaa
  • time++;
  • if(time > 254) return 1; //超时退出返回1
  • }while((r1 != 0x01) && (r7 != 0x000001aa)); //等待r1返回0x01,r7返回0x000001aa
  • time = 0;
  • //此处省略发送CMD58命令
  • //发送CMD55+ACMD41,收到0x00表示成功
  • do{
  • r1 = Spi_SDSendCmd(55,0,0xff); //发送CMD55命令
  • if(r1 == 0x01) r1 = Spi_SDSendCmd(41,0x40000000,0xff); //发送ACMD41命令
  • time++;
  • if(time > 254) return 1; //超时退出返回1
  • }while(r1 != 0x00); //等待返回0x00
  • //此处省略发送CMD58命令
  • return 0; //初始化成功,则返回0
  • }

调试发现r1=1,是对的,可是r7是个很大的数。

网友A:
新买的他们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他们不提供技术支持?

我印象里是不是他们倒闭了, 几年前我记得官网就进不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同一家公司

网友B:
确保开发板和SD卡都获得了足够的电源。SD卡需要特定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不足,可能会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保开发板和SD卡都获得了足够的电源。SD卡需要特定的电源电压,如果电压不足,可能会导致读写失败。

单独用vreilog是可以读写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