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句,这个最难得是哪?

楼主:
感觉最难耐火材料?

网友:
怎么会想到耐火材料上去?难道其它燃料的火箭就不需要耐火材料?显然,哪怕对火箭技术一无所知,仅用逻辑推理就该之道这个猜测不靠谱。

网友:
任何燃料的燃烧过程都有其特点,另外还有燃料的储存、加注、供应、与氧化剂的混合等一系列特有的工艺问题,而之前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故而没有成熟的工艺参数可借鉴,这才是难点。

网友:
需要攻克的难点太多了

网友:
这些需要无数科技的新玩意真的不是那么好弄的,感觉很多条件非常苛刻

网友:
怎么会想到耐火材料上去?难道其它燃料的火箭就不需要耐火材料?显然,哪怕对火箭技术一无所知,仅用逻辑推理就该之道这个猜测不靠谱。

我之前看老马的火箭回收技术,感觉人家做的五次回收,太厉害了。姿态控制是领先我们,但是人家说这个就是软件控制去尝试总共能慢慢搞个出来。关键是火箭去然后回,材料比较好,能反复使用

网友:
任何燃料的燃烧过程都有其特点,另外还有燃料的储存、加注、供应、与氧化剂的混合等一系列特有的工艺问题,而之前没有成功应用的先例,故而没有成熟的工艺参数可借鉴,这才是难点。

之前是阿波罗?还是啥就是飞到半空爆炸了那个,亏大了,燃料的那个很危险也很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看老马的火箭回收技术,感觉人家做的五次回收,太厉害了。姿态控制是领先我们,但是人家说这个就是 ...

是思维的不同,并非材料一定就比较好。事实上。SpaceX为了省钱,反而尽量用便宜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阿波罗?还是啥就是飞到半空爆炸了那个,亏大了,燃料的那个很危险也很难搞啊

火箭起飞阶段爆炸的事很多,所有航天发射机构都发生过,但阿波罗反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