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蛇形走线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六(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

楼主:
差分线&蛇形走线 Altium Designer19使用几个疑问之六(一直用PADS,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不愿意说的烦请绕道)
1.蛇形快捷键没反应

2.蛇形布线进度条显示怎样才是已经等长并且符合要求了?

3.一开始是差分布线,长度是相等的,反而UP拉蛇形线的时候不是等长了

4.差分线拐角太小,拐角的角度和出现的位置如何调整

5.差分线是如图这样设置的,是否符合要求,常规设置来说(先不要说具体产品)如果不对 哪里还需要设置?

网友:
蛇形快捷键没反应:请确保已经正确设置了蛇形走线的快捷键

网友:
楼主到底是做哪个方向或方面产品设计的呢

能画差分线&蛇形走线的

别说在小不点公司了,在大公司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