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ALK】焊工大比拼,来分享分享你的焊工修炼经验吧~~

楼主:
178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2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从事电子行业的工程师们总有需要自己动手焊接点元件,焊接板子的时候。从首次拿起焊枪,手抖的焊了一坨一坨:

如咱们EE的一个技术群一名焊接新手晒的照片

到高效随性下的一个个圆滑锃亮细小的焊珠:

经过了多少次的练习,功夫呈现在手上了。所以你是否是一个经验丰富经常焊板子的老师傅,看留下的焊点就能知道啦。

那么,要从新手进阶,有哪些焊工技巧可以学习呢?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除开个人本身的焊接技术外,好的工具也能助人一臂之力。那么,对于焊枪,助焊膏等物品,大家又有什么推荐的呢?焊枪什么样的头比较好用,什么样的助焊膏又比较好用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最后,来发起一场焊工大比拼呀~小伙伴们,快来秀出你们的焊工吧!!!!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一把936在手,刀头一个,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上次焊接的时候还是在大二实验课的时候了工作后都是找硬件工程师帮忙焊接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图2的烙铁太不专业了,至少是刀头,恒温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觉得有焊锡膏非常重要,以前没有焊锡膏,焊啥都一坨一坨的,自从有了焊锡膏,越焊越漂亮~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有焊锡膏非常重要,以前没有焊锡膏,焊啥都一坨一坨的,自从有了焊锡膏,越焊越漂亮~

焊锡膏还是少用吧,总感觉对身体伤害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还是少用吧,总感觉对身体伤害挺大的

嗯嗯,用焊锡膏的时候得配风扇,要不那个味道确实感觉会对身体有影响。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电子行业使用的锡焊属于软钎焊。

钎焊是与熔焊相对的。

熔焊是被焊接的工件本身熔化,凝固后工件联接成一体。手工电弧焊是典型的熔焊。

钎焊则工件不熔化而焊料熔化,焊料熔化成液态后由于焊料与工件互相浸润,焊料凝固后将工件联接成一体。在电子设备的焊接中,电路板上的铜箔(可能镀有其它金属如金银等)以及芯片的引脚等并不熔化而焊锡熔化,凝固后工件联接成一体,芯片引脚等牢固地与电路板上铜箔或者焊盘联接。

网友:
所谓‘浸润“,是指液体与固体表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水能够浸润干净的玻璃,但不能浸润石蜡。汞能够浸润干净的铜、银等金属表面,但不能浸润铁。我们常看到水珠成近似球形在荷叶表面滚动,说明水不能浸润荷叶表面,因为荷叶表面有一层蜡。

熔化的焊锡可以浸润干净的铜、银、金等金属表面,但已经氧化的铜、银等则不能浸润。

“浸润”本来是高中物理讲授的内容,是和“表面张力”一起讲的。但现在高中物理不讲了,大学的普通物理也不讲。结果是很多人从来不知道“表面张力”,也不知道“浸润”。

网友:
刚才谈过“浸润”,现在谈谈“表面张力”。

液体在不能被浸润的固体表面上,总是力图将体积收缩到最小。荷叶表面的水珠就是一个例子。“体积收缩到最小”,显然液体表面有收缩的趋势。换言之,液体表面是互相“拉紧”的。液体表面互相拉紧的单位长度上的力,称为表面张力。

液态金属的表面张力非常大,比水、煤油、酒精等非金属要大得多。所以焊锡熔化后,在纸张、陶瓷、木头……表面上总是成为小珠。

网友:
但是,液态金属如果表面氧化,则表面张力大为减小。如果用电烙铁将焊锡熔化并保持一两分钟,焊锡会氧化,原来非常光亮的焊锡表面就会由镜反射表面变成漫反射表面(发毛),同时表面张力大为减小,焊锡会在纸张、陶瓷、木头……表面变得扁平。

此时如果向仍然是熔融状态的焊锡表面加一点助焊剂,例如松香酒精溶液、焊锡膏等,你将看到焊锡表面立即重新变得光亮,而且由扁平收缩成近似球形。可见助焊剂去掉了焊锡表面的氧化层。电烙铁头表面的焊锡,如果几分钟不使用,也会氧化。但只要把烙铁头浸入松香酒精溶液,烙铁头立即光亮。

网友:
可见得助焊剂的作用是使氧化了的金属表面还原。

电路板焊接,常用的助焊剂是松香。松香溶解在酒精里面,就是很好使用的助焊剂。焊锡丝是中空的管,中间已经加入了松香之类的助焊剂。焊接时只要用烙铁将工件(电路板上的焊盘、芯片引脚等)加热,然后用焊锡丝碰触工件,助焊剂就会熔化流到工件表面将铜、银等金属表面氧化层还原,然后焊锡丝熔化,流到工件表面以及焊盘的孔中。由于熔化了的焊锡有很强的表面张力,液态焊锡会浸润工件,凝固后表面积很小,将工件“包紧”。

网友:
千万注意:焊锡丝是由工件熔化的,不是由烙铁熔化的。应该先用烙铁加热工件,再让焊锡丝触碰工件,焊锡丝中助焊剂先熔化,焊锡后熔化。只要焊锡熔化,焊接即告完成,焊锡会自动地流入焊盘的孔中甚至流到电路板的元件面。

很多人以为焊锡丝是由烙铁头熔化的,所以用焊锡丝接触烙铁头,想让焊锡丝在烙铁头上熔化后再流到工件上,这是错误的。再说一遍:焊锡丝是工件熔化的。

网友:
那么烙铁头上为什么要挂一层锡?不沾锡不行吗?

烙铁头上挂有一层锡,烙铁头接触工件时的接触面积就大为增加,可以使工件的温度迅速升高。如果烙铁头上没有锡,烙铁头与工件之间是“点接触”,工件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升高到使焊锡熔化的温度。可是这个时候,助焊剂可能已经失效了,工件表面的氧化层不能被还原,也就焊不上。首帖第一幅图,就是典型的助焊剂已经失效,焊锡表面一块一块,没有表面张力来使焊锡表面光滑平整。

网友:
已经焊成首帖第一幅图那个德性了,怎么办?

让焊锡熔化,加一点助焊剂就行。当然,此时没办法利用中空焊锡丝里面的助焊剂了,只能另外涂一些,例如焊锡膏,或者自制的松香酒精溶液。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记得我焊的东西 特别难看,但一点都不耽误我获奖..  有些人焊工非常好,但一个含金量高的奖项都拿不到    所以焊工不好的同志 也不要气馁,你可能具有老板的潜质 哈哈   当然焊工好的同学 是非常棒的,值得敬佩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我是通过b站学的焊接 手抖,放弃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焊接是我们电子类专业的必修课,甚至是工科类专业都要接触的东西,焊接主要分为理论和实践

焊接在理论上就是要了解一些工具,比如焊锡,烙铁,烙铁头,助焊剂,然后就是操作理论,比如烙铁要同时接触焊盘和器件引脚,焊锡不能直接加到烙铁上(我基本没按要求),最后还要判断什么样的焊点才是合格的焊点,这些都是理论的东西,个人觉得看下知道一些基础就好了,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去感悟的

实践,优秀的焊工都是在实践中不断积累成就的,俗话说熟能生巧,当你焊接的东西多了,焊接技术自然会得到提升的,但是前期还是要有人知道,不要然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这些坏习惯到后期就很难改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