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多种供电方式与使用

楼主:
CW32L052开发板提供了多种供电方式,这为工作应用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但在使用时也多加注意以免因失误而导致损失。

1. VDDIN供电

使用CW-DAPLINK 调试器可通过CN6接口向开发板供电,由于调试器上可提供3.3V和5V电源,因此在使用时应多加小心。

图1 CN6接口

1)当以VDDIN引脚接入3.3V电源时,将J23进行短接,则可向开发板的DVCC和AVCC提供3.3V的工作电源。

此时,若向VDDLDO供电,则需短接J1的5-6。(详见图中红色的连接)

2)当以VDDIN引脚接入5V电源时,将J23进行短接,则可向开发板的DVCC和AVCC提供5V的工作电源。

此时,若向VDDUSB供电,则需短接J1的3-4。(详见图中绿色的连接)

图2 电源电路

2. USB供电

使用CN1接口可向开发板标准的USB供电,此时无需进行处理,就可自动向VDDUSB提供5V电源,向VDDLDO输出3.3V和电源。由于并没有通向DVCC的通道,故并不能向其提供电源。

3. DCIN供电

使用CN24接口可引入1.65V至5.5V的外部供电,其电源的变化范围要更大。

1)若DCIN的电压为3.3V,通过短接J1的1-2和5-6,可向VDDLDO提供3.3V的工作电源。

2)若DCIN的电压为5V,通过短接J1的1-2和3-4,可向VDDUSB提供5V的工作电源。

3)若短接J1的1-2及J23,则可向开发板的DVCC和AVCC提供外部的输入电源,其电源电压在1.65V至5.5V之间。

4. 器件供电

在器件的供电方面,也存在2类情况。

1)简单功能器件

此类器件包括:用户键、复位键、蜂鸣器及红外收发器。

其中,用户键和复位键是选取DVCC供电,即与MCU是使用同一个电源,见图3所示。

而蜂鸣器和红外收发器,则是由VDDIN供电,见图4和图5所示。

图3 按键电路

图4 蜂鸣器电路

图5红外收发器电路

2)复杂功能器件

这里所说的器件包括:USB通讯、CW24C02及W25Q64,它们在使用时都需要短接相应的电源端子,否则器件将无法正常工作。

对于USB通讯电路是短接J3的7-8,对CW24C02电路是短接J2的1-2,而W25Q64是短接J4的9-10,这样采用引入电源VDDIN供电。

图6 USB通讯电路

图7 CW24C02电路

图8 W25Q64电路

网友:
用CN24接口可引入1.65V至5.5V的外部供电,这种供电方式的变化范围是比较宽,可以灵活选用

网友:
老师的分享,非常详细与细致,这个开发板的确非常优秀,每个IO都有两个排针,可以一个接设备,一个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