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GTREETECH PI开发板 树莓派3B平替 篇二

楼主:
docker安装mqtt服务器

拉取mqtt镜像

sudo docker emqx

  启动容器

sudo docker run -d --name emqx -p 1883:1883 -p 8083:8083 -p 8883:8883 -p 8084:8084 -p 18083:18083 emqx/emqx

这里的参数与之前的相似,-p是端口,-d是后台运行的意思

浏览器输入ip+37001

  初始用户admin密码public

之后会提示修改密码

  一些常用端口

1883:MQTT 协议端口
8084:MQTT/SSL 端口
8083:MQTT/WebSocket 端口
18083:Dashboard 管理控制台端口

简单介绍一下mqtt协议,我们可以把设备分为两种,发布者和接收者,每一条消息都有一个topic,当接收者收到消息时会检查topic是否是自己订阅的topic,如果不是则直接丢弃。也就是说消息不是定向传输的,而是用广播的形式告诉所有设备。

在该项目中的几乎所有设备既是接收者也是发布者,接收hass控制系统发送的执行命令比如蜂鸣器的开关、门禁的开关,继电器的开关指令等,同时也充当发布者广播该设备的环境信息,光照强度、燃气浓度、温湿度、人体存在信息、人脸匹配度等。

网友A:
第一步mqtt镜像,为什么还要启动容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mqtt镜像,为什么还要启动容器

拉取完镜像后还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配置,然后再创建启动容器

直接使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