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输出波形异常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楼主:
  1. 芯片损坏: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问题或者损坏,导致输出波形异常。这种情况下,建议更换芯片。

  2. 电源问题: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稳定,供电电压波动或者电源容量不足可能导致输出波形异常。

  3. 驱动电路问题:检查上桥臂驱动电路,可能存在接触不良、元件损坏等问题。可以通过替换或修复驱动电路来解决。

  4. 电源滤波问题:SVPWM波形对电源滤波要求较高,如果电源滤波不充分,可能导致输出波形异常。可以增加滤波电容来改善电源滤波效果。

  5. 参数设置问题:SVPWM波形需要通过合理的参数设置来生成,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输出波形异常。可以检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6. 其他线路问题:检查其他与输出波形相关的线路,如反馈电路、保护电路等,可能存在线路连接错误、元件损坏等问题。

网友:
检查上桥臂驱动电路

不是所有电路都是有桥臂的吧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问题,导致波形异常。

网友:
外部干扰有可能

网友A:
方波变成三角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50%占空比的方波变成了有90度直角的三角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波变成三角波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信息太少

什么情况下的方波变成三角波呢,是测试的原因还是电路问题

如果电路的信号自身已失真很多,这样研究一下电路
还是测试的示波器带宽严重不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占空比的方波变成了有90度直角的三角波

50%占空比的方波变成了有90度直角的三角波

把所说的波形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占空比的方波变成了有90度直角的三角波 把所说的波形贴出来看看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都给列举出来了,就差具体的实物电路图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很到位!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