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无法给ESP32配网

楼主:
下载官网提供的智能生活APP,版本是5.2.2。我的想法:验证app给esp32配网的方式是不是smartconfig?esp32芯片烧录的是smartconfig程序,使用乐鑫提供的esptouch软件都可以配网成功,但是使用智能生活APP都是配网失败!!!我查了下涂鸦的配网说明,支持EZ配网,AP配网。那EZ配网跟smartconfig有什么不同呢?这是官网文档位置:https://developer.tuya.com/cn/docs/iot-device-dev/integrated_sdk_ez_commissioning_guide?id=Kb9p8i00u3p6v

网友:
他们有他们官方的固件的,你可以联系一下涂鸦,让他们发个SDK给你。

网友:
应该就是一个 EZ配网和smartconfig  只是他稍作改动你自然就连不上了。具体要联系他的配网指南才明白哪里改动了。

这种touya有,小米有 阿里有。都改那么一点点。否则你哪家都能连。怎么能让你这样呢。

网友:
联系了,说不支持esp平台接入。

网友A:
这种mcu+wifi模组的开发方式太过于死板,并且局限性大。还有涂鸦的模组好贵,而且每个设备都要授权码,一个授权码就要10元,再加他们家的模组,直接30元左右,这成本吃不消。我弃坑了,准备接入巴法云,毕竟只用在自己家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mcu+wifi模组的开发方式太过于死板,并且局限性大。还有涂鸦的模组好贵,而且每个设备都要授权码,一个 ...

巴法云 介绍介绍 费用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巴法云 介绍介绍 费用如何

巴法云目前是免费的,有提供APP,但界面相对简陋,可以自己重新根据接口文档定制一个APP。支持小爱同学、天猫精灵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