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2做振荡电路

楼主:
想用TL082搭建一个文氏振荡电路,参考的是maychang 的正弦振荡电路杂谈一二三,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根据手册里面带宽以及压摆率还有其它的参数,如何去评估我搭建的这个振荡电路有可能到达的最大频率,缺乏一个理论评估的话只能通过仿真或者实验来调,至于能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频率就只能去实验。

@maychang

网友A:
【根据手册里面带宽以及压摆率还有其它的参数,如何去评估我搭建的这个振荡电路有可能到达的最大频率】

手册中单位增益带宽标注典型值5.25MHz。文氏电桥振荡电路要求增益至少是3倍,那么最多只能振荡到5.25MHz/3也就是1.75MHz。此时运放不能看成是理想运放,故反馈电阻的数值需要更改(增益的绝对值不是两个电阻之比)。

但这个频率上,运放产生的相移并不是零,所以不满足振荡条件。频率再稍降低一些,运放的增益可以更大一点,那么电路可以产生振荡,但振荡频率不是电阻电容计算出来的数值,而是文氏电桥的相移加上运放的相移恰好满足振荡要求的相移那个频率。

要稳定地产生振荡,而且振荡频率与电阻电容计算出的频率相差不多,大致上是单位增益带宽频率的十分之一以下。即0.5MHz以下,比较靠谱。

网友A:
【缺乏一个理论评估的话只能通过仿真或者实验来调,至于能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频率就只能去实验】

工作到运放能力的极限,分布参数会起很大影响。不通过实验调整电阻电容和反馈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商品文氏电桥振荡器,在振荡频率接近最高处,也是逐个元件手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里面带宽以及压摆率还有其它的参数,如何去评估我搭建的这个振荡电路有可能到达的最大频率】 ...

按照这种理论去分析的话,是不是只要关注带宽就可以了,只要带宽够的话,压摆率可以不用去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缺乏一个理论评估的话只能通过仿真或者实验来调,至于能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频率就只能去实验】 工作到 ...

“工作到运放能力的极限”按照你前面说的,1.75M是极限,0.5M以下是稳定靠谱,在0.5M~1.75M这个范围内,就要考虑运放的寄生参数,因为此时振荡频率与电阻电容计算的频率已经存在偏差了,如果在这个范围内,是不是只能手工调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到运放能力的极限”按照你前面说的,1.75M是极限,0.5M以下是稳定靠谱,在0.5M~1.75M这 ...

我的看法,有可能接近0.5MHz,例如0.1MHz以上,就需要手工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