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911105网络变压器使用

楼主:
HR911105网络变压器使用,
这个变压器外围电路怎样设计,
为啥不同变压器外围电路不同,
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网友:
按要求接好就行。

1 ,是接到网络芯片的,按要求接过去。

2,是工作指示灯 接好了灯有提示,没接好灯提示有问题。

3,是接地

4,也是接地。工作地  外壳地什么的。一般的实验板就直接接一起接地也照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