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0.8V@45A的电源怎么测真实的电流

楼主:
不切实际的客户是真的烦,最近画了一个板子,CPU的核心电压是0.8V,宣称最大电流估计能达到45A,要求做到测量这个0.8V电源的真实电流。面对这种需求,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要使用带电流检测的DCDC来实现,可是他们偏不,指定使用了某款不带电流检测的DCDC芯片,然后要求我们使用采样电阻来间接测量电流。 普通的电源使用检流电阻肯定没问题,但是0.8V是CPU的核心电压,大电流流过电阻产生的压降已经足以影响CPU工作了,检流电阻的方案极有可能是行不通的。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
用猛铜片测量吧。

网友:
一定要【使用采样电阻来间接测量电流】,把DCDC芯片电压反馈取样点放到采样电阻之后,采样电阻的压降就不会影响CPU工作了。

网友A:
【最近画了一个板子,CPU的核心电压是0.8V,宣称最大电流估计能达到45A】

感觉有些诧异。45A电流,导线要多大截面积?你的板子上铜箔能承受这么大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画了一个板子,CPU的核心电压是0.8V,宣称最大电流估计能达到45A】 感觉有些诧异。45A电流,导线 ...

象这样的情况都是多个引脚供电地,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45A的电流。现在的显卡GPU、CPU都是这个样子,多数的芯片都是分多路供电地。

建议楼主考虑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

网友B:
建议楼主考虑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只是这玩意个头太大,主楼找一找有没有小体积,象芯片一样的大小,如果只是测量用,也可以使用电流表,就象中学实验使用的那种,内阻肯定小,只是频率不能很高。

网友:
用霍尔检测的方式,参考直流钳形表工作原理。

网友:
你这个客户要求的不高,要求的条件我看来是正常的,他这么要求我看甚至是对的。

网友:
1毫欧电阻检测,满程就0.05v,可以用万用表检测

网友:
其实可以不额外加电阻,测完电阻直接测电压

网友:
使用带电流检测功能的DCDC芯片试试能不能精准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考虑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只是这玩意个头太大,主楼找一找有没有小体积,象芯片一样的大小,如果只 ...

客户太难伺候了,项目干不下去了,多问了几句,客户直接不回复,二话不说就解散了沟通群,小女人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考虑使用霍尔传感器检测,只是这玩意个头太大,主楼找一找有没有小体积,象芯片一样的大小,如果只 ...

唉,放不下了CPU本来就有很多密集的DDR走线,过孔都打不下去了,现在就是耗着

网友:
带电流检测的DCDC价格较高,而且可选的型号远少于不带电流检测的,所以楼主认为的——“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要使用带电流检测的DCDC来实现”显然太过偏激,更不符合工程思维。

采样电阻当然可用,直接串接在电源芯片的输出侧即可,同时将电源芯片的输出采样端接到采样电阻之后,这样即可补偿采样电阻的压降。另外注意滤波电容的位置,最好在采样电阻两侧都布置滤波电容。

网友C:
旁观者清。在不理解别人的时候多检查自己。

有时不见得技术就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观者清。在不理解别人的时候多检查自己。 有时不见得技术就是问题!!!!

多问了几句关于项目的事,客户那边的一个女的就把项目沟通群解散了,很傲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