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测量输出端对地有80多伏的交流电要怎么处理呢?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输出端正极对地有80多伏的交流电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直流稳压电源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输出端正极对地有80多伏的交流电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它干什么?只要没影响这个直流稳压电源及它所带的负载正常工作,就没有必要【解决】。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台式PC机,外壳对大地就有50V左右的工频交流电压,并没有影响PC机使用,也就不必【解决】。

网友A:
要【解决】也很简单:把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正端或者负端接大地即可。至于接输出正端还是接输出负端,视你的需要或者方便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稳压电源用数字万用表测试输出端正极对地有80多伏的交流电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它干什么?只 ...

因为客户问到这个问题,他觉得有这么高的交流电压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解决】也很简单:把你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正端或者负端接大地即可。至于接输出正端还是接输出负端,视你 ...

谢谢大神的耐心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使用的台式PC机,外壳对大地就有50V左右的工频交流电压,并没有影响PC机使用,也就不必【解决】。

没道理啊老师,台式机三芯电源线接地,外壳也接地了吧,插座电网没给接大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道理啊老师,台式机三芯电源线接地,外壳也接地了吧,插座电网没给接大地吗

我的台式PC机是插在插座板上,而插座板上保护地线没有接,只有两条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因为客户问到这个问题,他觉得有这么高的交流电压不放心

交付给客户的是直流稳压电源?还是用直流稳压电源带你们准备交付给客户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付给客户的是直流稳压电源?还是用直流稳压电源带你们准备交付给客户的设备?

只是电源,不带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台式PC机是插在插座板上,而插座板上保护地线没有接,只有两条线。

果然,安全问题不能大意啊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源,不带设备

那么你们生产的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端必须接大地。

绝大部分工频交流输入直流输出的电源模块,其输出端是三个端子,正端负端之外的第三个端子在模块内部接外壳,要求使用者在外部接大地。如果输出正端或者负端需要接大地,可以接在这第三个端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电源,不带设备

这种【输出端对地有80多伏的交流电】现象,是因为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侧与交流输入侧之间存在分布电容所引起的。分布电容包括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开关稳压电源的Y电容……等等。

网友:
1. 检查电源输入端接地:确保电源输入端的地线连接正确,没有接错线或短路。可以检查接地线的连接情况,确认接地线与地线点之间的电阻值是否过大。

2. 检查输入电源过滤器:确认输入端是否安装了合适的滤波器,以减小输入端的干扰。可以检查滤波器的电容和电感数值是否符合要求,并且连接是否正确。

3. 检查负载情况:检查电源输出端的负载是否正常工作,避免负载故障导致输出电压波动。可以使用负载电阻进行测试,确保负载的工作状态正常。

网友:
将电源负极(对于正输出电源)可靠的接大地即可,有些电源有单独的接地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