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想让输出比原来放大一倍要怎么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让输出比原来放大一倍】

是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呢,还是输入信号幅度可以变化,最大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

网友:
据说只要找到负反馈电阻(就是跨接在运放输出端和运放负输入端的电阻)把反馈电阻的阻值增大就可以提高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输出比原来放大一倍】 是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呢,还是输入信号幅度可以变化,最大输出 ...

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要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要怎么改呢

这是一个近似的电压-电流转换电路。负载接在端子R1和R2之间。

如果要求【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只要将RIEXT减少到原来的一半即可。其它电阻数值不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不变,输出幅度比原来加倍,要怎么改呢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电源电压够用不够用。输出幅度加倍后,很可能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输出切峰。如果发生电源电压不够用的情况,那就要增加电源电压。增加电源电压后,应该检查是否超出运放和三极管Q1Q2允许的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电源电压够用不够用。输出幅度加倍后,很可能受到电源电压的限制,输出切峰。如果发生 ...

我尝试了一下将RIEXT减少到了原来的一半,但是输出的幅值好像没什么变化,也没有削顶的现象。不知道是不是原电路电阻太小的原因,原电路的Ri是15K,Rf是10K,RIEXT是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尝试了一下将RIEXT减少到了原来的一半,但是输出的幅值好像没什么变化,也没有削顶的现象。不知道是不 ...

两次测量,接在R1端子和R2端子之间的负载是什么?两次负载是否相同?

网友:
电阻少一半 电压加一倍有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