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激开关电源电路中,这个电阻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这个电路中,左侧二极管我可以理解是续流二极管对吗?但是为什么二极管后面要连接个电容和电阻,作用是什么?又是怎么选型的?

网友A:
消反峰。由于开关变压器存在漏感和分布电容,开关管在由导通转向截止瞬间,会产生很高的反峰电压,容易击穿开关管,电磁干扰也较大。并上该阻容回路后,消耗了反峰能量,不致击穿开关管,电磁干扰也会减小。

网友B:
【左侧二极管我可以理解是续流二极管对吗?】

不是续流二极管。

该二极管作用,二楼已经说过了。不过,二楼回复中“由于开关变压器存在漏感和分布电容”应该删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侧二极管我可以理解是续流二极管对吗?】 不是续流二极管。 该二极管作用,二楼已经说过了。不过 ...

好像跟续流二极管的功能差不多吧,只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电阻跟电容并联,如果只是一个电阻,那通过电阻把能量消耗掉,我可以理解,但是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消反峰。由于开关变压器存在漏感和分布电容,开关管在由导通转向截止瞬间,会产生很高的反峰电压,容易击穿 ...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你需要了解电感的“伏秒平衡”。

电容器原来处于某状态(两端电压为某值),现在我们对该电容充电,电容器两端电压自然会变化,然后我们反向充电(或者说是放电),反向充入的电量和正向充入的电量相等,电容器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可以说电容器“安秒平衡”。安培乘以秒就是库仑。

电感(包括变压器)原来处于某状态(铁芯中磁通为某值),现在我们对电感施加一个电压,铁芯中磁通当然发生变化。然后施加一个反向电压。当正向电压与施加时间乘积等于反向电压与施加时间乘积,电感铁芯中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叫“伏秒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因为二极管正向压降很小,变压器漏感的反向伏秒积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到原来状态(反激电路功率开关管关断状态)。这意味着二极管中电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降到零。有了电阻之后,二极管导通时的电流流过电阻,在电阻上产生较大的压降,也就是对变压器原边施加了比较大的反向电压,变压器铁芯中磁通很快恢复到原来状态,等待下一次功率管的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如果不使用这个二极管(开路),那么变压器漏感中储存的能量无处释放,铁芯中磁通迅速恢复到原来状态。显然这种情况时间非常短,那么变压器两端电压非常高,和电源电压叠加后施加到功率开关管上,功率开关管几乎必定要被击穿。

所以,这个二极管没有是绝对不行的,直接并联二极管而没有电阻电容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即使有了二极管和电阻电容(常称为RCD吸收回路),当功率开关管关断时,施加到功率开关管上的电压也往往达到直流电源电压的二倍(具体要看变压器漏感、二极管、电阻、电容)。所以功率开关管的耐压绝不能选得只比电源电压高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直接并联一个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某些反激开关电源用稳压管或者TVS管代替这个RCD吸收回路。对较小功率输出的反激开关电源来说,是可行的。但价格上是否合算,另当别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了解电感的“伏秒平衡”。 电容器原来处于某状态(两端电压为某值),现在我们对该电容 ...

知识有限,完全不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些反激开关电源用稳压管或者TVS管代替这个RCD吸收回路。对较小功率输出的反激开关电源来说,是可行的。 ...

也就是说,1个TVS管就可以替代这个二极管跟电阻电容?好像成本上更划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识有限,完全不懂,谢谢了

我已经是尽量通俗地讲述,并没有列出方程来积分。其实列出方程来积分,是最简单明晰的方法,两三行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知识有限,完全不懂,谢谢了

变压器铁芯的磁通复位,不仅在反激开关电源中是必须的,在正激、推挽、半桥、全桥……都是必须的。反激开关电源采用这种二极管-电阻-电容组合的方式来满足铁芯磁通复位,其实不是效率最高的方法,而是电路成本最低的方法。这种方法只在小功率情况下采用,比较大功率情况下,因为电阻上耗散太大,无法使用。

网友:
压器铁芯的磁通复位,不仅在反激开关电源中是必须的,在正激、推挽、半桥、全桥……都是必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铁芯的磁通复位,不仅在反激开关电源中是必须的,在正激、推挽、半桥、全桥……都是必 ...

那效率最高的方法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效率最高的方法是哪种?

反激开关电源中电阻电容二极管即RCD电路,是将变压器漏感储存的能量耗散到电阻中发热而散掉。其它消除变压器漏感储存能量或者变压器励磁储存能量的电路,可以使这些铁芯中磁场能量返回到直流电源中而不是转换成热量散失掉。这样当然可以提高效率,但往往硬件成本也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效率最高的方法是哪种?

【那效率最高的方法是哪种?】

很难说。效率高的方法,往往使用较多的硬件,使硬件成本提高。所以,一般不追求最高的效率,而是在效率和硬件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了解电感的“伏秒平衡”。 电容器原来处于某状态(两端电压为某值),现在我们对该电容 ...

我说下我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当MOS导通时,电容器上正下负,电容充电同时电阻放电,当MOS管截止的时候,此时初级线圈储存的能量释放,电容反向充电下正上负,一部分通过电阻消耗掉了,“当反向充入的电量和正向充入的电量相等,电容器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内部把正向充入的电量和反向充入的电量相互抵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当MOS导通时,电容器上正下负,电容充电同时电阻放电,当MOS管截止的时候, ...

【当MOS导通时,电容器上正下负,电容充电同时电阻放电】

这句就不对。

稳态工作(稳态工作的意思不是电路中电流稳恒,而是指开关电源每个周期电压电流变化均与前一个周期相同)时,功率开关管关断瞬间,变压器初级感生电压上负下正,二极管导通,对电容充电(我们规定这个方向叫充电)。错就错在【导通时】,其次是【上正下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下我理解的,你看对不对,当MOS导通时,电容器上正下负,电容充电同时电阻放电,当MOS管截止的时候, ...

【这个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前面一个回复说过,我们考虑的是稳态工作,即每个周期内电压电流变化均与前一个周期相同。所谓“原来的状态”,就是指功率开关管导通阶段该电容的状态。此时该电容两端具有一定电压,方向是上负下正。在开关管导通阶段,二极管关断,电容通过电阻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意思?】 前面一个回复说过,我们考虑的是稳态工作,即每个周期内电压电流变化 ...

额,我前面想的是下图这样,我以为的是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依然从二极管负极流到地,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一个周期内,MOS管导通阶段,电容的电量通过电阻消耗掉,而在关断阶段电容开始充电,这样反复,

那如果说一个周期内,在MOS管导通阶段,电容的电量没有消耗完,MOS管再次关断,这时候又充电了,这样反复,当电容电量始终是充满的,会有什么后果?就像水缸的水溢出来了,水龙头还在放水,会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前面想的是下图这样,我以为的是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依然从二极管负极流到地,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

【在MOS管导通阶段,电容的电量没有消耗完,MOS管再次关断,这时候又充电了,这样反复,当电容电量始终是充满的,会有什么后果?】

RCD这三个元件构成的电路,在达到平衡时(也就是前面所说“稳态”),一个开关周期内,电容在功率开关管导通期间经电阻放掉的电荷必定等于功率开关管关断时经二极管充入的电荷(这就是我在6楼所说的“安秒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前面想的是下图这样,我以为的是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依然从二极管负极流到地,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

【就像水缸的水溢出来了,水龙头还在放水,会咋样?】

电容可不是水缸。电容已经被充电到一定程度,两端具有一定电压,只要电源(这个电源就是变压器漏感)电压超过电容两端电压,电源就可以继续对电容充电,电容两端电压继续升高。没有什么“溢出”。

用水流比拟电流,用水压比拟电压,那是初中物理课的讲法。到高中就要从能量做功角度定义电压了。如果到开关电源的水平还在用水流比拟电流,那就没办法提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前面想的是下图这样,我以为的是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依然从二极管负极流到地,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

请注意:变压器初级再加上RCD这三个元件,恰恰就是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如果忘记了半波整流电路,那就翻翻教材。

其实,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电路,也是个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不过首帖电路次级好像是想搞同步整流,但搞得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前面想的是下图这样,我以为的是二极管截止的时候,电容依然从二极管负极流到地,看来是我理解错了 ...

25楼说到【变压器初级再加上RCD这三个元件,恰恰就是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电路可有【水缸的水溢出来了,水龙头还在放水】的事情么?

网友:
吸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