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R8T6 】学习笔记01-芯片基本信息了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楼主功课做得不错呀,期待优秀评测作品!

网友A:
CW32L052 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这个 eFlash 是何物

网友:
eFlash工艺(嵌入式闪存):是MCU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用来存储代码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当前制造MCU能达到的制程节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限于eFlash制程工艺。

eFlash控制器由以下模块组成:

1. flash与AHB总线的接口模块(flash_ahb_if):接收AHB总线控制信号,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将地址译码转化成flash地址;配置控制寄存器以配合flash_ctrl模块的控制操作;并且储存flash工作状态到状态寄存器供软件可查。

2. flash控制模块(falsh_ctrl):接收总线地址和命令,完成Flsh的读、写、和擦除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CW32L052 是基于 eFlash 的单芯片低功耗微控制器,这个 eFlash 是何物

eFlash工艺(嵌入式闪存):是MCU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用来存储代码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当前制造MCU能达到的制程节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限于eFlash制程工艺。

eFlash控制器由以下模块组成:

1. flash与AHB总线的接口模块(flash_ahb_if):接收AHB总线控制信号,地址信号和数据信号;将地址译码转化成flash地址;配置控制寄存器以配合flash_ctrl模块的控制操作;并且储存flash工作状态到状态寄存器供软件可查。

2. flash控制模块(falsh_ctrl):接收总线地址和命令,完成Flsh的读、写、和擦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