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评测】串口寄存器UARTx_CR2 控制寄存器 2 TIMCR设置失败

楼主:
CW32L052的串口,有两个计时器,设置控制寄存器 UARTx_CR2 的 TIMCR 位域为 0x2,为等待等待超时检测模式,设置0x03为接收空闲检测模式。我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如下:

void uart1_init(void)
{
	uint32_t PCLK_Freq;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ure = {0};
	/* 开始 PF端口时钟 */
	__RCC_GPIOF_CLK_ENABLE();

	/* 使用UART1 时钟 */
	__RCC_UART1_CLK_ENABLE();

	/* 复用GPIOF04-05 */
	PF04_AFx_UART1TXD();
	PF05_AFx_UART1RXD();

	/*  初始化TX IO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CW_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RX IO */
	GPIO_InitStructure.Pins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INPUT_PULLUP;
	GPIO_Init(CW_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PCLK_Freq = SystemCoreClock >> pow2_table[CW_SYSCTRL->CR0_f.HCLKPRS];
	PCLK_Freq >>= pow2_table[CW_SYSCTRL->CR0_f.PCLKPRS];

	UART_InitStructure.UART_BaudRate = 115200;
	UART_InitStructure.UART_Over = UART_Over_16;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ource = UART_Source_PCLK;
	UART_InitStructure.UART_UclkFreq = PCLK_Freq;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artBit = UART_StartBit_F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ure.UART_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ure.U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ure.UART_Mode = UART_Mode_Rx | UART_Mode_Tx ;

	UART_Init(CW_UART1, &UART_InitStructure);

	CW_UART1->CR2_f.TIMCR = 0x02; //接收空闲检测模式
	/* 使能 UART中断 */
	NVIC_SetPriority(UART1_IRQn, 0);
	NVIC_EnableIRQ(UART1_IRQn);

	UART_ITConfig(CW_UART1, UART_IT_RC, ENABLE);

}

但是我进debug进去,看到这个寄存器是没有设置成功的:

 为此他的讲时器使用不成功。官方有技术支持出来技术支持一下。

网友A:
不错的知识点,我也来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知识点,我也来学习学习,提高一下自己。

共同学习,一起提高!学习使我快乐,加油!

网友B:
0x2为等待超时检测模式,设置后会立即启动定时器,超时后自动停止清零。Debug时成功设置了,但是很快停止了,表现出没有设置成功,可以看下定时器溢出标志位起来没。另外代码来看,并没有使能定时器溢出中断。感谢您的评测,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x2为等待超时检测模式,设置后会立即启动定时器,超时后自动停止清零。Debug时成功设置了,但是很快停止了 ...

我没有使能中断,后面CW的技术给我找出原因了,多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