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个元器件的输入端有一个小圆圈,这个小圆圈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取反后再输入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教一下一个元器件的输入端有一个小圆圈,这个小圆圈的作用是将输入信号取反后再输入元器件呢,还是代表低电平有效,如下图的3和4

网友:
输入是低电平有效,输出是取反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数电的基础知识。

网友:
输入取反后送到 与门2 因为是与门 所以只有低电平经过取反变成高电平后与门的另外一个腿才能自由发挥。

所以逻辑是取反, 结果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锁死输出为低。

3的话直接理解低电平有效就可以了:使能

三态缓冲器

如果3的有小圆圈的腿输入低电平输出应该是高阻。

输出高 低 高阻

网友:
在输入端均表示逻辑0有效,在输出端则表示逻辑取反。

网友:
输入是 低电平有效,输出是取反,时钟是下降沿有效或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