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与电流的积分关系式没有常数项

楼主:
如下图:

网友A:
【电荷与电流的积分关系式没有常数项】

常数项为零,就不必写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荷与电流的积分关系式没有常数项】 常数项为零,就不必写出来了。

版主,这个常数项为什么为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常数项为什么为零啊?

这个常数项,是由初始条件决定的。该常数项表示积分开始时刻,电容中已经存储的电量。如果积分开始时刻电容中没有存储电荷,也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为零,该常数项就是零。如果积分开始时刻电容中已经存储了一定电荷,那么这个常数项就不为零。

网友B: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图片中这句恐怕是错的:积分式等号右边应该是 q(t)+A,而不能是 q(0)+A。

图片中第二行就是 q(t)+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5楼图片,像是你自己手写的,或者是某个人手写的,不是书上的印刷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你最好是把你正在阅读的书籍照幅照片贴出来,别贴手抄本。谁能知道抄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怎么理解啊?

印刷出来的书籍经过校对,还难免出现错误,往往书籍已经发行,出版社又发个“勘误表”。手抄本那就更难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刷出来的书籍经过校对,还难免出现错误,往往书籍已经发行,出版社又发个“勘误表”。手抄本 ...

版主,这个是我自己手写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常数项为零我还没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是我自己手写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常数项为零我还没太理解

还是那句话:你最好是把你正在阅读的书籍照幅照片贴出来,别贴手抄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你最好是把你正在阅读的书籍照幅照片贴出来,别贴手抄本。

这个就是书上的,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积分表达式没有常数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书上的,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积分表达式没有常数项

这显然是书籍的错误。

上图中绿色下划线式(6-3),应该有常数项C。你看式(6-4)和式(6-5)红色下划线部分,均有常数项。式(6-4)中为 q(t0),式(6-5)中为 q(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书上的,简单的一句话,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积分表达式没有常数项

此书是邱关源《电路》的第5版,由罗先觉等修订。此书出版时,邱先生已经是83岁高龄。邱先生并未亲自参加修订。第5版与先前各版差别较大,可能是修订者改动得比较多。先前各版中根本就没有式(6-3)。

网友B:
版主,我看了其它书上确实没有(6-3)式,没有不定积分的表达式,直接推出定积分表达式。

下图是于歆杰《电路原理》书上截图。他这本书从式(5.1.1)推导出式(5.1.2)怎么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看了其它书上确实没有(6-3)式,没有不定积分的表达式,直接推出定积分表达式。 下图是于歆杰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 讲。按道理说,式(5..1.1)积分,是求原函数。区间 [a,b] 上的积分,就是原函数在b点函数值与a点函数值之差。这里从负无穷大开始积分,可能是为了强调电容两端电压不仅仅取决于当前电流,更与先前的电流有关,强调电容是有“记忆”的元件。

13楼我贴出的那段,也是这样讲述的,积分从负无穷大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看了其它书上确实没有(6-3)式,没有不定积分的表达式,直接推出定积分表达式。 下图是于歆杰 ...

13楼和15楼的讲述方法,数学上应该先证明若c是区间 [a、b] 上一点,那么函数从 a 到 b 的积分等于函数从 a 到 c 的积分加上从 c 到 b 的积分,即积分可以分段进行。

当然,这是电路,数学上的结论不必证明,拿过来就用。但是13楼那样直接给出式(6-4),似乎步子大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楼和15楼的讲述方法,数学上应该先证明若c是区间 [a、b] 上一点,那么函数从 a 到 b 的积分等于函数从 ...

感谢版主的耐心解答,我再好好想一下!

网友:
写的不错啊,收藏起来慢慢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如果在实际问题中存在初始电荷的情况,需要在积分结果中加上初始电荷值的常数项。

网友:
说明邱关源的第5版的(6-3)式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显然是书籍的错误。 上图中绿色下划线式(6-3),应该有常数项C。你看式(6-4)和式(6-5)红色下划 ...

版主,我这几天又仔细想了下,邱关源《电路》的第5版,式(6-3)应该是不对的。正常的就应该有常数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这几天又仔细想了下,邱关源《电路》的第5版,式(6-3)应该是不对的。正常的就应该有常数项。 ...

【邱关源《电路》的第5版,式(6-3)应该是不对的。}

在13楼,我已经说过:“这显然是书籍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邱关源《电路》的第5版,式(6-3)应该是不对的。} 在13楼,我已经说过:“这显然是书籍的错误 ...

感谢版主细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