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 开发板USB供电输出1.25V的疑问

楼主:
测试开发板,单独使用USB供电,发现板子上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发现电压偏低。

电路图电源部分

板子默认是有VDDLDO电压给板子供电,VDDLDO是VDDUSB(5V)->LD1117AS33TR降压至3.3V。

实际测量VDDLDO电压只有1.25V

CW32L052芯片的电压范围是1.65V~5.5V。

使用仿真器的电源给板子供电,电压3.3V,板子运行正常。

网友A:
测量电压发现电压偏低,

LD1117AS33TR降压至3.3V。

实际测量VDDLDO电压只有1.25V

为什么降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压发现电压偏低, LD1117AS33TR降压至3.3V。 实际测量VDDLDO电压只有1.25V 为什么降这么多 ...

不确定是焊接错了,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B:
1117的3脚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17的3脚5V供电正常吗?

正常

网友:
换一个1117试试

网友:
出厂不检哇?

网友:
换个芯片3.3V电压正常

网友:
关于CW32L052R8T6 StartKit REV01P评估板LDO供电问题的回复:由于用料异常问题,生产厂家已回收并处理,U4器件已更换为原装正品LD1117AS33TR。丝印为ST LD33A为正常LDO。 如果用户手上用料不对,也可自行更换为3.3V稳压芯片,或联系CW32生态社区小助理处理。 感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