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LCD 屏及其显示程序分析

楼主:
W32L052R8T6 StartKit 评估板带有一个 4x16 段码的 8 位 8 字型 LCD 显示屏,并配有小数点。用户可用来显示各种数字和英文字符。

从资料看,LCD屏有 3 种驱动方式,即:内部驱动模式、外部电容驱动模式、外部电阻驱动模式,不同模式的设置可通过相应的短接来实现。

表1 外部电容驱动模式的设置

图1 外部电容设置电路

表2 外部电阻驱动模式的设置

图2 外部电阻设置电路

当从开发板的实际设置看,LCD屏似乎并没在某种方式下。

为了解和掌握LCD屏的使用,可通过例程来入手。

LCD屏的引脚连接关系如图3所示,为了解和掌握LCD屏的使用,可通过例程来入手。

图3 引脚连接关系

对LCD屏的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Configuration(void)
{
    LCD_InitTypeDef LCD_InitStruct = {0};
    LCD_InitStruct.LCD_Bias = LCD_Bias_1_3;
    LCD_InitStruct.LCD_ClockSource = LCD_CLOCK_SOURCE_LSI;
    LCD_InitStruct.LCD_Duty = LCD_Duty_1_4;
    LCD_InitStruct.LCD_ScanFreq = LCD_SCAN_FREQ_256HZ;
    LCD_InitStruct.LCD_VoltageSource = LCD_VoltageSource_Internal;
    LCD_Init(&LCD_InitStruct);
    LCD_COMConfig(LCD_COM0 | LCD_COM1 | LCD_COM2 | LCD_COM3, ENABLE);
 LCD_SEG0to23Config(LCD_SEG0|LCD_SEG1|LCD_SEG2|LCD_SEG3|LCD_SEG4|LCD_SEG5|LCD_SEG6|LCD_SEG7,ENABLE);
    LCD_Cmd(ENABLE);
}

 其显示的测试程序为: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 0x050f050f);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1, 0x0700070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2, 0x000f0f0f);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3, 0x070b0f0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4, 0x070b070b);

 编译下载后,其显示效果如图4所示。

图4 测试效果

通过对程序的观察,可以发现尽管所显示的内容是两两一组的,但显示程序中所发送的数据且不是对称的,这主要反映在最后3条语句上。也就是说,是这3条语句控制了LCD屏的后4位显示。

经测试,对于前2条语句的数据是按一个字来控制显示内容的,其中高16位数据在低位显示,而低16位数据是在高位显示。

以语句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 0x050f050f)为例,数据0x050f0000负责显示个位的“6”,而数据0x050f负责显示十位的“6”。

如果继续分析的话可以发现,数据0x 050f所对应的段码顺序为:

D27  D26  D25  D24  D19  D18  D17  D16

D11  D10  D9    D8   D3     D2    D1    D0

dp    c       b      a      d        e      g        f

以显示“12345678”为例,其测试程序如下: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0, 0x0600070d);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1, 0x070a030e);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2, 0x0b0603);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3, 0x50f0500);

LCD_Write(LCD_RAMRegister_4, 0x700);

这样,就可以依此设计出符合自己需要的显示函数。

图5 显示效果

在RTC的配合下,则可得到图6所示的计时效果。

图6  RTC计时效果

网友A:
老师的分析非常详细,感谢分享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分析非常详细,感谢分享这么好的帖子。

感谢支持!!!

见到你的测评了,很不错,变成一个功能函数来使用会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