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keil项目和ADC测试

楼主:
FPB-RA4E1板子的MCU RA4E1是Arm® Cortex®-M33 内核的芯片,那么就可以使用keil工具来开发项目,但是keil的官方资料不是很多,但是不代表官方不支持keil开发,瑞萨官方提供了FSP工具开加速项目的开发,使用这款工具可以快速的建立iar、keil、cmake等mcu项目。诸如时钟配置,软件驱动,RTOS集成等等都可以搞定。下载FSP链接

这个软件的下载后,setup_fsp_v4_5_0_rasc_v2023-04.exe直接安装就可以了。过程非常的简单。

这之前一直使用e2Studio,这个软件运行较慢,编辑功能不是很习惯,安装完后

建立项目:

 填写项目名称和目录。选择芯片或开发板,注意:这里有一个大坑!不能选择直接选择芯片,这样的项目程序会卡死在SystemInit()函数里。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软件bug,而且我对照了项目的配置,好像都是一样地。有知道的还请告知。

/*******************************************************************************************************************//**
 * MCU starts executing here out of reset. Main stack pointer is set up already.
 **********************************************************************************************************************/
void Reset_Handler (void)
{
    /* Initialize system using BSP. */
    SystemInit();

    /* Call user application. */
    main();

    while (1)
    {
        /* Infinite Loop. */
    }
}

所以测试选择了开发板。而没有选择芯片。
  IDE选择Keil,我的MDK已升级到了ARM compiler 6版本,而且这个版本可以很好的兼容clang编译器。较好使用GNU的arm库。

 这个选择flat模式。

项目配置:

 使用new stack先加入r_sci_uart驱动,进行配置。

 项目配置为通道9,因为只有通道9可以使用arduino接口的uart引脚,接着设置sci

 设置sci为异步串口。设置中断函数名user_uart_callback()

 修改这几处配置。填写中断函数名,user_adc_callback()

  生成项目配置。打开keil

volatile bool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volatile bool scan_complete_flag=false;
volatile IRQn_Type irq;
/**************************************************************/

/**************************************************************/
/*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user_uart_callback(uart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switch(p_args->event)
    {
        case UART_EVENT_TX_COMPLET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true;
            break;
        default:
            break;
    }

}

/* Callback function */
void user_adc_callback(adc_callback_args_t *p_args)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if(ADC_EVENT_SCAN_COMPLETE == p_args->event)
    {
			  scan_complete_flag = true;
        irq = R_FSP_CurrentIrqGet();
        R_BSP_IrqDisable(irq);

    }
		//scan_complete_flag = true;
}

先加入,两个中断回调函数。主要的功能在hal_entry()函数中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nsigned char send_buff[32]="RA E2STUDIO ADC\n\r";

	  uint16_t adc_data0=0;
    double a0 = 0.0;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size_t buff_len = strlen((char *)send_buff);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9_ctrl, send_buff, buff_len);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memset(send_buff,0,32);

	   err = R_ADC_Open(&g_adc0_ctrl, &g_adc0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err = R_ADC_ScanCfg(&g_adc0_ctrl, &g_adc0_channel_cfg);
     assert(FSP_SUCCESS == err);

    for(;;){

			  err = R_ADC_ScanStart(&g_adc0_ctrl);
			  assert(FSP_SUCCESS == err);
			     while(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scan_complete_flag = false;
				R_BSP_IrqEnable(irq);

        err = R_ADC_Read(&g_adc0_ctrl, ADC_CHANNEL_0, &adc_data0);
        assert(FSP_SUCCESS == err);
        a0=(double)(adc_data0/4095.0)*3.3;

        sprintf((char *)send_buff, "a0=%f\r\n",a0);
				buff_len = strlen((char *)send_buff);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9_ctrl, send_buff, buff_len);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memset(send_buff,0,32);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HIGH);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LOW);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LOW);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HIGH);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程序是先是打开uar和adc设备,后面是调用驱动功能程序。

这里又有一个坑:为啥不用printf函数呢,因为搞不定!我先后实验了GNU的printf和keil的库,结果发现都不能工作,主要症状是,程序都会长时间的卡在检测字符发送while里,可能是因为不了解RA4E1芯片底层吧。

显示主要是使用uart串口输出。ADC信号使用简易信号源,检测如下:

 直接连接ADC pin —— GND  输出比较平稳,偶尔出现0.001xxxV的输出,而且这是单次的测量,说明ADC的滤波做的很不错,个人感觉和TI的差距不大,当然TI的会好那么一丢丢,价格那也是杠杠地,这点真是对TI的MCU没辙。  这是测试1.5V信号的输出,感觉也是很稳定的,而且精度也很高。

后记:

这一阶段测试RA4E1很是辛苦,主要是瑞萨的产品国内用的人较少,案例也不是很多。而且还碰到了printf和芯片配置的坑,耽误了不少时间。不过整体还算顺利。

网友:
这板子风格和lpcexpresso有点像啊

网友A:
因为RTC晶振没焊接,导致其过不去RTC时钟初始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RTC晶振没焊接,导致其过不去RTC时钟初始化

谢谢,我试试,是修改代码还是修改配置,我对比过开发板和芯片的时钟设置,配置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试,是修改代码还是修改配置,我对比过开发板和芯片的时钟设置,配置是一样的

可以修改代码,可以从硬件上改下,短接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代码,可以从硬件上改下,短接上即可。

我查过板子Y1,应该是焊上的,X1没有焊,Y1应该是32.768K的那个晶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查过板子Y1,应该是焊上的,X1没有焊,Y1应该是32.768K的那个晶振吧

对焊接了32.768的,但他做的短接点没有接上,看我的贴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1469-1-1.html#pid32500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焊接了32.768的,但他做的短接点没有接上,看我的贴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51469-1-1 ...

看到了,是没有连接上,那代码怎么修改,可以跑通呢?或者怎么修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