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送时钟的下降沿输出发送数据,在上升沿输入接收数据】请问这样规定什么意义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 【在传送时钟的下降沿输出发送数据,在上升沿输入接收数据】,发送和接收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钟脉冲内进行呀,这样规定什么意义?

网友:
这个就是这个uart的逻辑时序关系。告诉你输入数据要在上升缘到来前稳定,这样该芯片才能接收到,在下降缘数据输出了。你这个时候可以接收该芯片的数据。

谈不上好坏。芯片这么规定你就这么做。否则会出错。

网友:
这类似一种协议,上升沿和下降沿是瞬时的,所以用这种上升沿和下降沿来发送接收是比较好的,单片机也容易检测到,此时的数据一般也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约定 这种事目前最可靠的方式 是一代代工程师摸索出来的。

网友:
啰嗦几句~本质上我们数数 比大小都是约定,十进制 十六进制 73进制 82进制都是约定好了,按照这个执行~上升沿下降沿,也是如此~

网友:
时序本身就是依靠上下跳变来实现的呀,至于上还是下,这个和当初设计时的选择有关系。比如spi既可以上也可以下。

网友:
这和接收传输有啥关系......就是给你个选项让你更好的去适配你要通讯的器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