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2烧录不了程序

楼主:
之前都是好好地,程序基本没有修改,一次烧程序的时候电脑加了隔热器再连的数据线,就烧不进去程序了

出现报错: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连上数据线后,keil里面debug没有看到端口,电脑设备管理器也看不到,想问问大神们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在网上搜过很多方法,比如按住rset再下载,但是没有作用

网友A:
说说什么是“隔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什么是“隔热器”。

就只是相当于一个USB转接口,插在电脑上,防止把电脑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什么是“隔热器”。

之前也是插过这个东西烧录的,没有问题,会是电压不稳啥的导致板子坏了嘛

网友B:
确保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SP432的驱动程序,以修复可能的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保计算机上安装了正确的驱动程序。可以尝试重新安装MSP432的驱动程序,以修复可能的驱动问题。

但是插其他的板子进行烧录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