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let3可以配置变频控制功能部分的代码吗?不会用

楼主:
各位大佬,Applilet3可以配置变频控制功能部分的代码吗?为UPD79F9211配置变频控制功能部分的代码,发现有些位不知怎么才能配置

网友A:
多翻翻技术手册,可以找有关变频控制功能的信息,包括寄存器地址、位域的含义以及配置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使用C语言或类似的编程语言来编写代码,以配置UPD79F9211的变频控制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翻翻技术手册,可以找有关变频控制功能的信息,包括寄存器地址、位域的含义以及配置的方法。不知道能不能 ...

就是用Applilet3试着创建了一下,好像不能配置这部分功能呢?不知道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