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13个细分场景详解

楼主:
发电侧

从发电侧的角度看,储能的需求终端是发电厂。由于不同的电力来源对电网的不同影响,以及负载端难预测导致的发电和用电的动态不匹配,发电侧对储能的需求场景类型较多,包括能量时移、容量机组、负荷跟踪、系统调频、备用容量、可再生能源并网等六类场景。

能量时移

能量时移是通过储能的方式实现用电负荷的削峰填谷 ,即发电厂在用电负荷低谷时段对电池充电,在用电负荷高峰时段将存储的电量释放。此外,将可再生能源的弃风弃光电量存储后再移至其他时段进行并网也是能量时移。能量时移属于典型的能量型应用,其对充放电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对于充放电的功率要求也比较宽,但是因为用户的用电负荷及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特征导致能力时移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每年在 300 次以上。

容量机组

由于用电负荷在不同时间段有差异,煤电机组需要承担调峰能力,因此需要留出一定的发电容量作为相应尖峰负荷的能力,这使得火电机组无法达到满发状态,影响机组运行的经济性。采用储能可以在用电负荷低谷时充电,在用电尖峰时放电以降低负荷尖峰。利用储能系统的替代效应将煤电的容量机组释放出来,从而提高火电机组的利用率,增加其经济性。容量机组属于典型的能量型应用,其对充放电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对于充放电的功率要求也比较宽,但是因为用户的用电负荷及可再生能源的发电特征导致能力时移的应用频率相对较高,每年在 200 次左右。

负荷跟踪

负荷跟踪是针对变化缓慢的持续变动负荷 , 进行 动态调整 以达到实时平衡 的一种辅助服务。变化缓慢的持续变动负荷又可根据发电机运行的实际情况细分为基本负荷和爬坡负荷,负荷跟踪则主要应用于爬坡负荷,即通过调整出力大小,尽量减少传统能源机组的爬坡速率,让其尽可能平滑过渡到调度指令水平。负荷跟踪和容量机组相比,对放电响应时间要求更高,要求相应时间在分钟级。

系统调频

频率的变化会对发电及用电设备的安全高效运行及寿命产生影响,因此频率调节至关重要。在传统能源结构中,电网短时间内的能量不平衡是由传统机组(在我国主要是火电和水电)通过响应 AGC 信号来进行调节的。而随着新能源的并网,风光的波动性和随机性使得电网短时间内的能量不平衡加剧,传统能源(特别是火电)由于调频速度慢,在响应电网调度指令时具有滞后性,有时会出现反向调节之类的错误动作,因此不能满足新增的需求。相较而言,储能(特别是电化学储能)调频速度快,电池可以灵活地在充放电状态之间转换,成为非常好的调频资源。
和负荷跟踪相比,系统调频的负荷分量变化周期在分秒级,对响应速度要求更高(一般为秒级响应),对负荷分量的调整方式一般为 AGC。但是系统调频是典型的功率型应用,其要求在较短时间内进行快速的充放电,采用电化学储能时需要有较大的充放电倍率,因此会减少一些类型电池的寿命,从而影响其经济性。

备用容量

备用容量是指在满足预计负荷需求以外,针对突发情况时为保障电能质量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而预留的有功功率储备,一般备用容量需要在系统正常电力供应容量 15~20%,且最小值应等于系统中单机装机容量最大的机组容量。由于备用容量针对的是突发情况,一般年运行频率较低,如果是采用电池单独做备用容量服务,经济性无法得到保障,因此需要将其与现有备用容量的成本进行比较来确定实际的替代效应。

可再生能源并网

由于风电、光伏发电出力随机性、间歇性的特点,其电能质量相比传统能源要差,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波动(频率波动、出力波动等)从数秒到数小时之间,因此既有功率型应用也有能量型应用,一般可以将其分为可再生能源能量时移、可再生能源发电容量固化和可再生能源出力平滑三类应用。例如针对光伏发电弃光的问题,需要将白天发出的剩余电量进行储存以备晚上放电,属于可再生能源的能量时移。而针对风电,由于风力的不可预测性,导致风电的出力波动较大,需要将其平滑,因而以功率型应用为主。

输配电侧

储能在输配侧的应用主要是缓解输配电阻塞、延缓输配电设备扩容及无功支持三类,相对于发电侧的应用,输配电侧的应用类型少,同时从效果的角度看更多是替代效应。

缓解输配电阻塞

线路阻塞是指线路负荷超过线路容量,将储能系统安装在线路上游,当发生线路阻塞时可以将无法输送的电能储存到储能设备中,等到线路负荷小于线路容量时,储能系统再向线路放电。一般对于储能系统要求放电时间在小时级,运行次数在 50~100 次左右,属于能量型应用,对响应时间有一定要求,需要在分钟级响应。

延缓输配电设备扩容

传统的电网规划或者电网升级扩建成本很高。在负荷接近设备容量的输配电系统内,如果一年内大部分时间可以满足负荷供应,只在部分高峰特定时段会出现自身容量低于负荷的情况时,可以利用储能系统通过较小的装机容量有效提高电网的输配电能力,从而延缓新建输配电设施成本,延长原有设备的使用寿命。相比较缓解输配电阻塞,延缓输配电设备扩容工作频次更低,考虑到电池老化,实际可变成本较高,因此对电池的经济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无功支持

无功支持是指在输配线路上通过注入或吸收无功功率来调节输电电压。无功功率的不足或过剩都会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影响电能质量,甚至损耗用电设备。电池可以在动态逆变器、通信和控制设备的辅助下,通过调整其输出的无功功率大小来对输配电线路的电压进行调节。无功支持属于典型的功率型应用,放电时间相对较短,但运行频次很高。

用电侧

用电侧是电力使用的终端,用户是电力的消费者和使用者,发电及输配电侧的成本及收益以电价的形式表现出来,转化成用户的成本,因此电价的高低会影响用户的需求。

用户分时电价管理

电力部门将每天 24 小时划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多个时段,对各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电价水平,即为分时电价。用户分时电价管理和能量时移类似,区别仅在于用户分时电价管理是基于分时电价体系对电力负荷进行调节,而能量时移是根据电力负荷曲线对发电功率进行调节。

容量费用管理

我国对供电部门大工业企业实行两部制电价:电量电价指的是按照实际发生的交易电量计费的电价,容量电价则主要取决于用户用电功率的最高值。容量费用管理是指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通过降低最高用电功率,从而降低容量费用。用户可以利用储能系统在用电低谷是储能,在高峰时负负荷放电,从而降低整体负荷,达到降低容量费用的目的。

提高电能质量

由于存在电力系统操作负荷性质多变,设备负载非线性等问题,用户获得的电能存在电压、电流变化或者频率偏差等问题,此时电能的质量较差。系统调频、无功支持就是在发电侧和输配电侧提升电能质量的方式。在用户侧,储能系统同样可以进行平滑电压、频率波动,例如利用储能解决分布式光伏系统内电压升高、骤降、闪变等问题。提升电能质量属于典型的功率型应用,具体放电市场及运行频率依据实际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但一般要求响应时间在毫秒级。

提高供电可靠性

储能用于提高微网供电可靠性,是指发生停电故障时,储能能够将储备的能量供应给终端用户,避免了故障修复过程中的电能中断,以保证供电可靠性。该应用中的储能设备必须具备高质量、高可靠性的要求,具体放电时长主要与安装地点相关。
来源:洛奇马能源转型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