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定时器计数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

 单片机在对脉冲计数的同时,还能用捕获或者其他方式测量此脉冲的宽度吗?比方说1s内来了两个脉冲,我怎么既准确计了两个数,又能知道这两个脉冲的宽度

网友:
上升沿下降沿同时采样

网友A:
计算宽度 开启上升缘和下降缘捕获 这样就能计算宽度,

捕获的时候开启中断。在中断中处理计数次数。

网友B:
很简单呀,开启上升沿下降沿的捕获,在下降沿或上升沿的中断里面把计数变量+1就好了。

网友:
捕获模式呀,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不就是定时器捕获功能吗?

网友:
  1. 首先,你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通道为计数模式,用于计数脉冲的个数,并设置好计数的条件和范围。
  2. 同时,你可以配置其他定时器通道为捕获模式,用于测量脉冲的宽度。在每次捕获到脉冲时,定时器将会记录下捕获到脉冲的时间戳。
  3. 在每次捕获到脉冲后,你可以通过计算两个时间戳之间的差值,来得到脉冲的宽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通道为计数模式,用于计数脉冲的个数,并设置好计数的条件和范围。 同时, ...

感谢老师详细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呀,开启上升沿下降沿的捕获,在下降沿或上升沿的中断里面把计数变量+1就好了。

我们单片机大姐说做不了,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计算宽度 开启上升缘和下降缘捕获 这样就能计算宽度, 捕获的时候开启中断。在中断中处理计数次数。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片机大姐说做不了,很难。。

大姐?还是大佬?你可以问问大佬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姐?还是大佬?你可以问问大佬呀。

这不上来找大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老师详细的解答

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个信号如果分成两路输入两个通道,一个计数一个捕获计脉宽,他们两个的本质都是中断,那同一个信号,中断都是有优先级的,能同时得到这两个信息吗

网友:
咱就是说很nice,很棒,我非常感谢博主的分享,虽然我只是来水评论的,但是也非常感谢博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