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集

楼主:
AAA     加法的ASCII码调整.
AAD     除法的ASCII码调整.
AAM     乘法的ASCII码调整.
AAS     减法的ASCII码调整.
ADC     带进位加法.
ADD 加
AND     与运算.
ARPL 调整优先级
ASSUME      建立段寄存器寻址.
BOUND 检查数组
BSF 位右扫描
BSR 位左扫描
BSWAP   交换32位寄存器里字节的顺序
BT 位测试
BTC 位测试求反
BTR 位测试清零
BTS 位测试置一
CALL        过程调用
CBW     字节转换为字. (把AL中字节的符号扩展到AH中去)
CDQ     双字扩展. (把EAX中的字的符号扩展到EDX中去)
CLC         清进位标志位.
CLD         清方向标志位.
CLI         清中断允许位.
CLTS 任务清除
CMC         进位标志取反.
CMOVA 高于传送
CMOVB 低于传送
CMOVE 相等传送
CMOVG 大于传送
CMOVL 小于传送
CMOVNA 不高于传送
CMOVNB 不低于传送
CMOVNE 不等传送
CMOVNG 不大于传送
CMOVNL 不小于传送
CMOVNO 不溢出传送
CMOVNP 非奇偶传送
CMOVNS 非负传送
CMOVO 溢出传送
CMOVP 奇偶传送
CMOVS 负号传送
CMP     比较.(两操作数作减法,仅修改标志位,不回送结果).
CMPS    串比较.( CMPSB 比较字符. CMPSW 比较字. )
CMPSB 比较字节串
CMPSD 比较双字串
CMPSW 比较字串
CMPXCHG 比较并交换操作数.(第二个操作数必须为累加器AL/AX/EAX)
CMPXCHG486 比较交换486
CMPXCHG8B 比较交换8字节
CPUID CPU标识
CWD     字转换为双字. (把AX中的字的符号扩展到DX中去)
CWDE    字转换为双字. (把AX中的字符号扩展到EAX中去)
DAA     加法的十进制调整.
DAS     减法的十进制调整.
DEC     减 1.
DIV     无符号除法.结果回送:商回送AL,余数回送AH, (字节运算);或 商回送AX,余数回送DX, (字运算).
DW          定义字(2字节).
EMMS 媒体空MMX状态
END         程序结束.
ENDP        过程结束.
ENDS        段结束.
ENTER 建立堆栈帧
ESC         转换到外处理器.
F2XM1 浮点栈顶绝对值
FABS                  把 ST  之值取出,取其绝对值后再存回去。
FADD                  把目的操作数 (直接接在指令后的变量或堆栈缓存器) 与来源操作数 (接在目的操作数后的变量或堆栈缓存器)  相加,并将结果存入目的操作数
FADDP  ST(i),ST       这个指令是使目的操作数加上 ST  缓存器,并弹出 ST 缓存器,而目的操作数必须是堆栈缓存器的其中之一,最后不管目的操作数为何,经弹出一次后,目的操作数会变成上一个堆栈缓存器了
FBLD   tbyte ptr mem  装入mem的十字节BCD数            机器码  DF mm100mmm
FBSTP  tbyte ptr mem  保存十字节BCD数到mem并出栈     机器码  DF mm110mmm
FCHS                  改变 ST 的正负值
FCLEX                 清除异常                         机器码  9B DB E2
FCMOVB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A C0iii
FCMOVBE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A D0iii
FCMOVE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A C1iii
FCMOVNB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B C0iii
FCMOVNBE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B D0iii
FCMOVNE               ST(0),ST(i) !=时传送            机器码  DB C1iii
FCMOVNU               ST(0),ST(i) 有序时传送        机器码  DB D1iii
FCMOVU                ST(0),ST(i) 无序时传送        机器码  DA D1iii
FCOM                  ST(0)-ST(1)                      机器码  D8 D1
FCOMI                 ST(0),ST(i)  ST(0)-ST(1)         机器码  DB F0iii
FCOMIP                ST(0),ST(i)  ST(0)-ST(1)并出栈   机器码  DF F0iii
FCOMP 浮点比较出栈
FCOMPP 浮点比较出栈二
FCOS 浮点余弦
FDECSTP               减少栈指针1->0 2->1             机器码  D9 F6
FDISI                 浮点检查禁止中断                 机器码  9B DB E1
FDIV                  除
FDIVP
FDIVR
FDIVRP
FENI                  浮点检查禁止中断二            机器码  9B DB E0
FFREE ST(i)           标志ST(i)未使用                   机器码  DD C0iii
FFREEP 浮点释放出栈
FIADD                 FIADD 是把 ST   加上来源操作数,然后再存入 ST 缓存器,来源操作数必须是字组整数或短整数形态的变数
FICOM   word ptr mem  ST(0)-整数mem                      机器码  DE mm010mmm
FICOMP  word ptr mem  ST(0)-整数mem并出栈               机器码  DE mm011mmm
FIDIV
FIDIVR
FILD    word ptr mem  装入mem的二字节整数              机器码  DF mm000mmm
FIMUL
FINCSTP               增加栈指针0->1 1->2             机器码  D9 F7
FINIT                 初始化浮点部件                  机器码  9B DB E3
FIST    word ptr mem  保存二字节整数到mem              机器码  DF mm010mmm
FISTP   word ptr mem  保存二字节整数到mem并出栈           机器码  DF mm011mmm
FISTTP
FISUB
FISUBR
FLD    real4 ptr mem  装入mem的单精度浮点数             机器码  D9 mm000mmm
FLD1                  将1.0装入ST(0)                  机器码  D9 E8
FLDCW   word ptr mem  mem到状态字                      机器码  D9 mm101mmm
FLDENV  word ptr mem  mem到全环境                      机器码  D9 mm100mmm
FLDL2E                将1/ln2装入ST(0)                机器码  D9 EA
FLDL2T                将ln10/ln2装入ST(0)             机器码  D9 E9
FLDLG2                将ln2/ln10装入ST(0)             机器码  D9 EC
FLDLN2                将ln2装入ST(0)                  机器码  D9 ED
FLDPI                 将π装入ST(0)                    机器码  D9 EB
FLDZ                  将0.0装入ST(0)                  机器码  D9 EE
FMUL                  乘
FMULP
FNCLEX 浮点不检查错误清除
FNDISI 浮点不检查禁止中断
FNENI 浮点不检查禁止中断二
FNINIT 浮点不检查初始化
FNOP                  无操作                          机器码  DA E9
FNSAVE 浮点不检查保存状态
FNSTCW 浮点不检查保存控制器
FNSTENV 浮点不检查保存环境
FNSTSW 浮点不检查保存状态器
FPATAN 浮点部分反正切
FPREM 浮点部分余数
FPREM1 浮点部分余数二
FPTAN 浮点部分正切
FRNDINT               这个指令是把 ST 的数值舍入成整数,FPU    提供四种舍入方式,由 FPU 的控制字组(control    word)中的 RC 两个位决定
FRSTOR  word ptr mem  mem到FPU状态                    机器码  DD mm100mmm
FSAVE   word ptr mem  FPU状态到mem                    机器码  9B DD mm110mmm
FSCALE                这个指令是计算 ST*2^ST(1)之值,再把结果存入 ST 里而 ST(1)   之值不变。ST(1)  必须是在 -32768 到 32768 (-215 到 215 )之间的整数,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计算结果无法确定,如果不是整数 ST(1)    会先向零舍入成整数再计算。所以为安全起见,最好是由字组整数载入到 ST(1) 里。
FSETPM                浮点设置保护                       机器码  DB E4
FSIN 浮点正弦
FSINCOS 浮点正余弦
FSQRT                 将 ST  之值取出,开根号后再存回去。
FST    real4 ptr mem  保存单精度浮点数到mem             机器码  D9 mm010mmm
FSTCW   word ptr mem  控制字到mem                      机器码  9B D9 mm111mmm
FSTENV  word ptr mem  全环境到mem                      机器码  9B D9 mm110mmm
FSTP   real4 ptr mem  保存单精度浮点数到mem并出栈      机器码  D9 mm011mmm
FSTSW   word ptr mem  状态字到mem                      机器码  9B DD mm111mmm
FSUB                  减
FSUBP
FSUBR                 减数与被减数互换
FSUBRP
FTST                  ST(0)-0                          机器码  D9 E4
FUCOM  ST(i)          ST(0)-ST(i)                      机器码  DD E0iii
FUCOMI 浮点反比加载标志
FUCOMIP 浮点反比加载标志出栈
FUCOMP ST(i)          ST(0)-ST(i)并出栈                   机器码  DD E1iii
FUCOMPP               ST(0)-ST(1)并二次出栈             机器码  DA E9
FWAIT                 同步CPU和FPU                    机器码  D9 D0
FXAM                  ST(0)规格类型                    机器码  D9 E5
FXCH                  交换ST(0)和ST(1)                机器码  D9 C9
FXTRACT 浮点分解
FYL2X 浮点求L2X
FYL2XP1 浮点求L2XP1
HLT         处理器暂停,  直到出现中断或复位信号才继续.
IDIV    整数除法.结果回送:商回送AL,余数回送AH, (字节运算);或 商回送AX,余数回送DX, (字运算).
IMUL    整数乘法.结果回送AH和AL(字节运算),或DX和AX(字运算),
IN      I/O端口输入. ( 语法: IN   累加器,    {端口号│DX} )
INC     加 1.
INSB 端口输入字节串
INSD 端口输入双字串
INSW 端口输入字串
INT         中断指令
INTO        溢出中断
IRET        中断返回
JA 高于跳转
JA/JNBE     不小于或不等于时转移.
JAE/JNB     大于或等于转移.
JB 低于跳转
JB/JNAE     小于转移.
JBE 不高于跳转
JBE/JNA     小于或等于转移.
JC          有进位时转移.
JCXZ            CX为零时转移.
JE 相等跳转
JE/JZ       等于转移.
JECXZ           ECX为零时转移.
JG 大于跳转
JG/JNLE     大于转移.
JGE/JNL     大于或等于转移.
JL 小于跳转
JL/JNGE     小于转移.
JLE/JNG     小于或等于转移.
JMP         无条件转移指令
JMPE 跳转扩展
JNB 不低于跳转
JNC         无进位时转移.
JNE 不等跳转
JNE/JNZ     不等于时转移.
JNG 不大于跳转
JNL 不小于跳转
JNO         不溢出时转移.
JNP 非奇偶跳转
JNP/JPO     奇偶性为奇数时转移.
JNS         符号位为 "0" 时转移.
JO          溢出转移.
JP 奇偶跳转
JP/JPE      奇偶性为偶数时转移.
JS          符号位为 "1" 时转移.
LAHF    标志寄存器传送,把标志装入AH.
LAR 加载访问权限
LD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DS.例: LDS S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DS:SI.
LEA     装入有效地址.例: LEA DX,string ;把偏移地址存到DX.
LEAVE 清除过程堆栈
LE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ES.例: LE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ES:DI.
LF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FS.例: LF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FS:DI.
LGDT 加载全局描述符
LG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GS.例: LG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GS:DI.
LIDT 加载中断描述符
LMSW 加载状态字
LOADALL 加载所有
LOADALL286 加载所有286
LOCK        封锁总线.
LODS    装入串.把源串中的元素(字或字节)逐一装入AL或AX中.( LODSB 传送字符. LODSW 传送字.    LODSD 传送双字. )
LODSB 加载源变址字节串
LODSD 加载源变址双字串
LODSW 加载源变址字串
LOOP            CX不为零时循环.
LOOPE 相等循环
LOOPNE 不等循环
LOOPNZ   CX不为零且标志Z=0时循环.
LOOPZ 为零循环
LSL 加载段界限
LSS     传送目标指针,把指针内容装入SS.例: LSS DI,string   ;把段地址:偏移地址存到SS:DI.
LTR 加载任务
MONITOR 监视
MOV     传送字或字节.
MOVED 媒体双字传送
MOVEQ 媒体四字传送
MOVS    串传送.( MOVSB 传送字符. MOVSW 传送字. MOVSD 传送双字. )
MOVSB 传送字节串
MOVSD 传送双字串
MOVSW 传送字串
MOVSX   先符号扩展,再传送.
MOVZX   先零扩展,再传送.
MUL     无符号乘法.结果回送AH和AL(字节运算),或DX和AX(字运算),
MWAIT
NEG     求反(以    0 减之).
NOP         空操作.
NOT     取反.
OR      或运算.
OUT     I/O端口输出. ( 语法: OUT {端口号│DX},累加器 )输入输出端口由立即方式指定时,    其范围是 0-255; 由寄存器 DX 指定时,其范围是    0-65535.
OUTSB 端口输出字节串
OUTSD 端口输出双字串
OUTSW 端口输出字串
PACKSSDW 媒体符号双字压缩
PACKSSWB 媒体符号字压缩
PACKUSWB 媒体无符号字压缩
PADDB 媒体截断字节加
PADDD 媒体截断双字加
PADDSB 媒体符号饱和字节加
PADDSIW
PADDSW 媒体符号饱和字加
PADDUSB 媒体无符号饱和字节加
PADDUSW 媒体无符号饱和字加
PADDW 媒体截断字加
PAND 媒体与
PANDN 媒体与非
PAVEB
PCMPEQB 媒体字节比等
PCMPEQD 媒体双字比等
PCMPEQW 媒体字比等
PCMPGTB 媒体字节比大
PCMPGTD 媒体双字比大
PCMPGTW 媒体字比大
PDISTIB
PMACHRIW
PMADDWD
PMAGW
PMULHRIW
PMULHRWC
PMULHW
PMVGEZB
PMVLZB
PMVNZB
PMVZB
POP     把字弹出堆栈.
POPA    把DI,SI,BP,SP,BX,DX,CX,AX依次弹出堆栈.
POPAD   把EDI,ESI,EBP,ESP,EBX,EDX,ECX,EAX依次弹出堆栈.
POPD    32位标志出栈.
POPF    标志出栈.
POR 媒体或
PROC        定义过程.
PSLLD 媒体双字左移
PSLLQ 媒体四字左移
PSLLW 媒体字左移
PSRAD 媒体双字算术右移
PSRAW 媒体字算术右移
PSRLD 媒体双字右移
PSRLQ 媒体四字右移
PSRLW 媒体字右移
PSUBB 媒体截断字节减
PSUBSB 媒体符号饱和字节减
PSUBSIW
PSUBSW 媒体符号饱和字减
PSUBUSB 媒体无符号饱和字节减
PSUBUSW 媒体无符号饱和字减
PSUBW 媒体截断字减
PUNPCKHBW 媒体字节高位解压
PUNPCKHDQ 媒体双字高位解压
PUNPCKHWD 媒体字高位解压
PUNPCKLBW 媒体字节低位解压
PUNPCKLDQ 媒体双字低位解压
PUNPCKLWD 媒体字低位解压
PUSH    把字压入堆栈.
PUSHA   把AX,CX,DX,BX,SP,BP,SI,DI依次压入堆栈.
PUSHAD  把EAX,ECX,EDX,EBX,ESP,EBP,ESI,EDI依次压入堆栈.
PUSHD   32位标志入栈.
PUSHF   标志入栈.
RCL     通过进位的循环左移.
RCR     通过进位的循环右移.
RDMSR 读专用模式
RDPMC 读执行监视计数
RDSHR
RDTSC 读时间戳计数
REP         当CX/ECX<>0时重复.
REPC        当CF=1且CX/ECX<>0时重复.
REPE 相等重复
REPNC       当CF=0且CX/ECX<>0时重复.
REPNE   当ZF=0或比较结果不相等,且CX/ECX<>0时重复.
REPNZ   当ZF=0或比较结果不相等,且CX/ECX<>0时重复.
REPZ   当ZF=1或比较结果相等,且CX/ECX<>0时重复.
RET 过程返回
RETF 远过程返回
RETN 近过程返回
ROL     循环左移.
ROR     循环右移.
RSM 恢复系统管理
SAHF    标志寄存器传送,把AH内容装入标志寄存器.
SAL     算术左移.(=SHL)
SALC
SAR     算术右移.(=SHR)
SBB     带借位减法.
SCAS    串扫描.把AL或AX的内容与目标串作比较,比较结果反映在标志位.
SCASB 扫描字节串
SCASD 扫描双字串
SCASW 扫描字串
SEGMENT     定义段.
SETA 高于置位
SETB 低于置位
SETE 相等置位
SETG 大于置位
SETL 小于置位
SETNA 不高于置位
SETNB 不低于置位
SETNE 不等置位
SETNG 不大于置位
SETNL 不小于置位
SETNO 不溢出置位
SETNP 非奇偶置位
SETNS 非负置位
SETO 溢出置位
SETP 奇偶置位
SETS 负号置位
SGDT 保存全局描述符
SHL     逻辑左移.
SHLD 双精度左移
SHR     逻辑右移.
SHRD 双精度右移
SIDT 保存中断描述符
SLDT 保存局部描述符
SMI
SMINT
SMINTOLD
SMSW 保存状态字
STC         置进位标志位.
STD         置方向标志位.
STI         置中断允许位.
STOS    保存串.是LODS的逆过程.
STOSB 保存字节串
STOSD 保存双字串
STOSW 保存字串
STR 保存任务
SUB     减法.
SYSCALL 系统调用
SYSENTER 系统进入
SYSEXIT 系统退出
SYSRET 系统返回
TEST    测试.(两操作数作与运算,仅修改标志位,不回送结果).
UMOV
VERW 校验写
WAIT                  同步CPU和FPU                    机器码  9B
WBINVD 回写无效高速缓存
WRMSR 写专用模式
WRSHR
XADD    先交换再累加.(结果在第一个操作数里)
XBTS
XCHG    交换字或字节.(至少有一个操作数为寄存器,段寄存器不可作为操作数)
XLAT    字节查表转换.----BX指向一张256字节的表的起点,AL为表的索引值(0-255,即0-FFH);返回AL为查表结果.([BX+AL]->AL)
XOR     异或运算.
XSTORE

网友:
出了校门就再也没有用过汇编预言了,当年学的还行。现在已经忘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