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过网上那些GPS模块吗?为啥室内都没法定位的

楼主:
RT,买了个模块在屋里测定位不了,放室外几分钟就好,就又找了几家问了下,都说室内效果不好

那为什么手机就很容易定位,或者有没有用过好用的推荐下,GPS模块串口输出的

网友A:
室内是辅助AGPS定位功能,应该和手机信号有关,纯GPS只能靠卫星信号,室内是无法接收卫星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内是辅助AGPS定位功能,应该和手机信号有关,纯GPS只能靠卫星信号,室内是无法接收卫星信号的

这样啊,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你可以拿一个不插电话卡的手机看看室内定位还能正常用不,也不要连接WiFi。如果也定位不了,那就是说明它加了定位辅助功能。

网友:
搞懂手机定位和GPS定位不同就清楚了

网友:
GPS本来就无法在室内定位,因为卫星信号被建筑遮蔽。手机定位默认是采用移动网络、GPS甚至WIFI协同的,如果你设置成仅GPS就会观察到进入室内失去定位的现象。

网友:
正常现象。

您这已经好厉害了,亲手做实验。

楼主,厉害了

网友:
GPS定位技术主要是通过接收卫星信号来确定地理位置。在室内环境下,由于室内的建筑物、天花板、墙壁等物体会阻挡和干扰卫星信号的传输,导致GPS信号质量下降,从而影响定位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
搜不到星就没法定位了

网友:
1.理解下gps原理就明白啦。利用星象角 随机码测距等等复杂技术,是要和卫星通信的。
2.室内信号遮挡严重,建筑中金属水泥等等,会遮挡电磁波信号。造成信号不稳定,不连续,定位出现偏差。

网友:
室内定位:蓝牙 wifi 红外 uwb等等技术,都是内部遮挡小,覆盖足信号源。自然定位不错了。
楼主可以了解下苹果出的air tag,实测确实不错

网友:
室内定位用蓝牙 wifi 红外 uwb等等技术,GPS定位依靠的是卫星信号,这种型号几乎很难穿透房屋墙体,所以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