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恒科技4G模组 WH-G405tf 模组学习笔记

楼主:
1.  LTE模组

移动,联通,电信 4G 高速接入,同时支持移动和联通 3G 与 2G 接入
主要功能是透传,2路 socket

2. 支持协议 TCP/UDP/HTTP/DNS/FTP

3. 工作模式有3种
网络透传模式:数据通过模块串口直接发送到网络服务器,不做任何处理和修改。
HTTPD Client:数据通过串口进入模块后,经过 httpd 协议封装后,在发往 http 服务器。
UDC 透传:数据通过串口进入模块后,经过 UDC 协议封装后,发向服务器。

UDC模式是有人自己定制的协议,协议是什么?好处是什么?

4. 遇到一个问题
这个模组透传模式 socket A和B同时开,怎么区分A和B 的数据
模块能够远程OTA升级模块本身,怎么升级?什么协议,什么服务器?什么流程?

网友:
  1. 协议选择:首先需要选择合适的协议,例如 MQTT、HTTP、CoAP 等,以便进行模块的远程升级。

  2. 服务器设置:您需要搭建一个服务器或使用云平台,用于存储和管理升级固件文件,并提供升级服务。

  3. 升级固件制作:您需要编写或生成新的固件文件,确保其兼容模块并包含所需的功能改进或修复。

  4. 模块连接服务器:模块需要进行网络,并建立与升级服务器的通信。

  5. 升级请求:模块向服务器发送升级请求,通常需要提供相应的升级固件版本号、设备标识等信息。

  6. 固件下载和更新:服务器根据模块的请求,将相应的升级固件文件发送给模块进行下载和更新。更新过程中需要注意网络稳定性,避免升级过程中断。

  7. 升级结果反馈:模块将升级结果返回给服务器,以便进行升级成功或失败的处理。

以上是一般的升级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