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低通滤波电路怎么选参数?

楼主:
常温电路功耗23mA,DCDC输出纹波功率67kHz,需要一个低通LC滤波器把这个干扰滤掉。LC的参数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A:
常【温电路功耗23mA,DCDC输出纹波功率67kHz,需要一个低通LC滤波器把这个干扰滤掉】

尽量不要用电感。如果需要非常稳定纹波非常小的直流电压,宁可使用三端稳压芯片。

网友:
DCDC输出纹波功率67kHz?

DCDC电源纹波一般应该在多少mV至多少mV
纹波功率应该0.几W说明吧

DCDC输出有纹波,要尽可能减少DCDC的输出上想想办法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非要滤除纹波,又需要滤除到什么地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非要滤除纹波,又需要滤除到什么地步。

我想降噪,现在200mv的噪声,想尽可能的降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降噪,现在200mv的噪声,想尽可能的降到最小

电路中一个初始信号很小,噪声太大串扰到那里,就测不到那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温电路功耗23mA,DCDC输出纹波功率67kHz,需要一个低通LC滤波器把这个干扰滤掉】 尽量不要用电感。 ...

因为有芯片的限制,就是必须采用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说说为什么非要滤除纹波,又需要滤除到什么地步。

我好像把纹波噪声混为一谈了吧

网友D:
对于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电感L和电容C的值:

txt

L = 1 / (4π²f²C)

其中,L为电感值,C为电容值,f为截止频率。

对于Chebyshev低通滤波器,由于其滚降特性更加陡峭,所以实际设计中通常会使用更高阶的电路,需要更多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
对于低通滤波器,常见的选择是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或者是Chebyshev低通滤波器。这两种滤波器都可以去除高频噪声,但Chebyshev滤波器在截止频率附近具有更陡的滚降特性。

网友:
对于低通滤波器,常见的选择是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或者是Chebyshev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可以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电感L和电容C的值:   txt L ...

收到,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低通滤波器,常见的选择是二阶Butterworth低通滤波器或者是Chebyshev低通滤波器

我去搜搜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降噪,现在200mv的噪声,想尽可能的降到最小

“最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也必须量化,否则谁知道你说的“最小”到底有多小。看明白4楼帖所言,否则无法展开设计,顶多是“打哪指哪”的瞎蒙。

网友:
显然是DCDC参数没设计好或布板太烂。小功率Buck本身纹波压到5mV以下并不难,不需要额外滤波器。如果使用FPWM控制器可以压的更低。

网友:
从这个图上来看,感觉真实的纹波应该没有这么大,可能与测试方法有关。

另外,DCDC输出纹波一般是与开关频率相同,现在比较少用这么低频的DCDC,先看一下DCDC是不是有轻载高效的模式,可能是负载电流太小DCDC进入了PFM调频模式,可以通过加假负载或者选不带轻载高效的DCDC方案,来降低输出纹波;

当然,这么小的电流,也可以考虑直接 使用LDO供电,毕竟在几十mA的输出电流下,DCDC的效率也不会高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