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RA4E1评估板】DAC测试

楼主:
RA4E1包含一路12bit精度的DAC,这个要比通常的MCU要高4倍,通常的MCU中集成的DAC为10bit的精度,本次测试对DAC进行测试,测量工具使用的是万用。

首先是使用FSP建立项目,

加入sci_uart和Dac驱动,设置uart使用通道9,设置回调函数user_uart_callback()

设置dac引脚

  DAC0的设置为P014,但是这个引脚没有引出到arduino接口。引出的是PMOD1的第7脚

 设置完成后设置DAC的驱动

 设置通道channel 0,驱动名称为g_dac0,引脚已经设置好了P014,生成项目,用keil打开

/*******************************************************************************************************************//**
 * main() is generated by the RA Configuration editor and is used to generate threads if an RTOS is used.  This function
 * is called by main() when no RTOS is used.
 **********************************************************************************************************************/
void hal_entry(void)
{
    /* TODO: add your own code here */
    fsp_err_t  err = FSP_SUCCESS;
    uint16_t input = 0;

    err = R_SCI_UART_Open(&g_uart9_ctrl, &g_uart9_cfg);

    unsigned char buff[]="RA E2STUDIO DAC";
    size_t buff_len = strlen(buff);
    err = R_SCI_UART_Write(&g_uart9_ctrl, buff, buff_len);
    if(FSP_SUCCESS != err) __BKPT();
        while(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uart_send_complete_flag = false;
		err = R_DAC_Open (&g_dac0_ctrl, &g_dac0_cfg);

    input =(uint16_t)(1.5/3.3*4096);
		/* Write value to DAC module */
    err = R_DAC_Write (&g_dac0_ctrl, input);
		err = R_DAC_Start (&g_dac0_ctrl);

    for(;;){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HIGH);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LOW);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7, BSP_IO_LEVEL_LOW);
        err = R_IOPORT_PinWrite(&g_ioport_ctrl, BSP_IO_PORT_04_PIN_08, BSP_IO_LEVEL_HIGH);
        R_BSP_SoftwareDelay (200, BSP_DELAY_UNITS_MILLISECONDS);

    }
#if BSP_TZ_SECURE_BUILD
    /* Enter non-secure code */
    R_BSP_NonSecureEnter();
#endif
}

主要的程序都在hal_entry()函数中,主要步骤。

打开dac设备,err = R_DAC_Open (&g_dac0_ctrl, &g_dac0_cfg);

设置输出的电压,err = R_DAC_Write (&g_dac0_ctrl, input);

开始输出,err = R_DAC_Start (&g_dac0_ctrl);

编译调试程序...

  测试的输出电压与设置的差不多,长时间静置,基本上变化不大。输出精度较高,这里可能有小伙伴有疑问,你都是15.086了这么还较高呢,这里解释一下:

1、因为使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没有做阻抗匹配,万用表的阻抗大概在50M欧姆的样子,这个会影响测量

2、电压为3.3V基准,计算也可能带来误差。

网友:
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唯一12bit DAC,此前都是10bi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