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R8T6评估板测评】二、硬件测评

楼主:
二、硬件测评

    1、供电部分(存在有问题)

        当我使用USB供电时,发现电脑没有弹声,板上LED没有反应,首先推测片上无程序,但根据CH340串口芯片的存在,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找到COM口,推断上电失败,立刻排查电源供电,USB引脚5V正常,排查到LDO时发现输出引脚仅为1.57V,低于MCU最低启动电压1.65V以及CH340更是需要2.9V电压才能启动,至此问题排查完毕:LDO输出电压过低。

        回到论坛发现@TL-LED 7月16日发现该问题,且比我电压更低,只有1.25V,但是@TL-LED 没有深究,仅是使用了仿真器供电完成送电。我在此处便深度发掘一下,配套的开发板原理图手册中并无记载仿真器引脚CN6的线路图,根据万用表实测,板子左上角CN6仿真器引脚的VDDIN直接连接至J1右端1、3、5引脚,则不论仿真器使用3.3V或是5V供电均可使开发板上电成功。

        其次根据原理图和万用表测得J1->4即VDDUSB引脚为直连USB的VBUS获得5V,查得MCU芯片耐压1.65V 至 5.5V,完全在工作电压范围,连接J1->4、J1->3,开发板上电成功,LED闪烁,说明MCU中已有样例程序。

    2、USB串口部分(警惕CH340跳线J5端)

        J5->3实则联通J3->8即CH340->VCC,J5->1为接0.1uF电容到地,如果望文生义看着丝印上面写的3.3V 5V,如果按一般理解就是用3.3V / 5V对CH340供电就打错特错了,有人说他把V3接5V上也没见有什么问题。那是Layout对你太仁慈了,人家完全可以发光给你看。

        经过推测CH340内置LDO,VCC输入内降3.3,如果VCC输入3.3V可能压降不够所以才留出V3引脚给你输入3.3V,以保证正常工作如果不是VCC跟V3同一供源,当VCC接3.3V,J5接2、3(3.3V丝印),V3实际输入VDDIN,如果VDDIN是5V,就可以看到CH340放烟花了

        所以此处J5的丝印更多表达的是一个疑问句:VDDIN==5V / 3.3V ?

  • 如果VDDIN=5V则接J5->1,旁路100nF电容到地;
  • 如果VDDIN=3.3V,则接J5->3,V3连接VCC获得3.3V输入电压。

        由于LDO降压异常,VDDIN只能使用5V供电,因此我将J5->1、2连接上。

    3、LDO异常问题

        根据原理图可得LDO型号为LD1117AS33TR,通过ST官网查询,LD1117AS33TR根据型号明确是3.3V输出。

    但根据原理图存在ADJ引脚,个人认为应该是LD1117ADJUSTABLE版。搜索芯片使用手册索引是否是设置出错。但检索完原理图与开发板实测,未见采样电路或稳压部分。

       拔除全部供电跳线:

        测得LDO 输出电压为4.48V,压降≈0.7V,证明LDO工作正常

    开始挨个送电:

            接通J1->VDDLDO总跳线

        接通J23跳线(MCU供电)

        接通J3->VDDu(CH340供电)

        接通J2->VDDe跳线(24C02供电)

        接通J4->VDDf(FLASH供电)

        至此,输出约为1.25V成立

网友:
开发板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供电,也是器件工作的基础,一定需要进行合理电源设计

网友:
有点水哟

网友:
关于CW32L052R8T6 StartKit REV01P评估板LDO供电问题的回复:由于用料异常问题,生产厂家已回收并处理,U4器件已更换为原装正品LD1117AS33TR。丝印为ST LD33A为正常LDO。 如果用户手上用料不对,也可自行更换为3.3V稳压芯片,或联系CW32生态社区小助理处理。 感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