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二线制电源设计部分

楼主:
本人需要从4-20ma信号取电,主要问题就是满足一个低功耗的要求
电源部分,查看了一些资料

都是稳压管稳到6v左右进行电荷泵0.5倍压输出
为什么不直接稳到3v进行一倍压,0.5倍压还要多搭外围电路
电荷泵输出电流如果最大只需要3ma左右
电荷泵手册上的输出电流在3ma范围的时候,输出电压变化不是很大
那是不是不用稳压电路了
我看芯片手册是在输入端接一个cmos比较器进行稳压,有的资料有稳压电路,有的没有
不是很懂

后面和别人讨论了关于稳压的问题  主要是ADC板块需要稳定的基准电压 那么肯定是需要稳压的

希望就这部分设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
没做过这种电流信号上取电的设计。想来高电压能够保证低电流吧

网友:
一般4-20mA回路中单个设备的压降不得大于6V,最高不得超高9-12V。

如果此设备实际实用为3-3.3V/3mA,则回路至少要提供3mA的“零点”电流,但如果电源通过6V变化到3V,则同样的功耗在6V回路也就是主回路中只需要提供小于1.5mA的电流就可以工作了。

换句话说,如果在6V回路中取用3mA电流,则变换后可以提供给内部3V电源更多的电流(大于3mA),设计余量明显增大。

网友A:
想追求尽量低的功耗在这里对应的是更高的电源转换效率,那么应该用电感储能的DCDC,比用稳压管的效率高多了,只是成本也较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追求尽量低的功耗在这里对应的是更高的电源转换效率,那么应该用电感储能的DCDC,比用稳压管的效率高多了 ...

确实是用DCDC,问题是稳压和噪声......我得设计一路24v电源 ,这个用电感型搞升压,然后还要一路3v给控制电路,我看别人设计的都是稳压管到6V再转0.5倍电荷泵输出,带个cmos开关管给到电荷泵起稳压作用,==我看现有的电荷泵都是1倍反相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稳到3V给电荷泵,哎,不太懂.......或许这不是纠结的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用DCDC,问题是稳压和噪声......我得设计一路24v电源 ,这个用电感型搞升压,然后还要一路3v给 ...

DCDC分电感储能和电容储能两类,电荷泵即电容储能类,你追求低功耗应该采用电感储能型DCDC。电荷泵型DCDC多用于电源极性反转即负压输出或简单的正压倍压输出,属于更低成本型的DCDC,但电荷泵本身不具稳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