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填充,焊盘周围挖空

楼主:
填充布线之后,有的焊盘不需要被连接,如何才能在其周围去除填充,即如何将第一张图加工成第二张图的样子?

网友:
用铺铜的不连接方式

铺铜焊盘或过孔有三种连接方式,十字连接,直连,和不连接

网友:
重新覆铜如果没有网络就会有隔离的,可以改覆铜规则,增大距离,就会看着明显了,其实覆铜后都是有距离的

网友:
AD 中有覆铜挖空操作,可以单独画一个圆,转成区域,选好层,再双击覆铜,重新铺下。

网友:
把引脚标号去掉,应该就不会连接了,然后重新铺铜。

网友:
铺铜焊盘或过孔有三种连接方式,十字连接,直连,和不连接。你这里把全连接改成不连接就可以了,或者画个禁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