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定制的数码管IP核老是不对

楼主:
zircon_led是视频里教的,zircon1_led是我重新定制的,是好用的。

zircon_segled是我拷贝的教程里的,因为教程没有具体说如何定制。

zircon1_segled是我自己定制的,可以显示出来,如上图。

可是在eclipse里生成工程时,driver里老是没有相应的文件。

请问高手,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谢谢!

网友:
debug 难啊~只能分步调试~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工程配置文件是否正确设置了相应的文件引用路径和依赖关系。

网友:
zircon_led是视频里教的,

zircon_segled是拷贝的

zircon1_segled是自己定制的

这问题能出在哪里

网友:
搞好了,文件名的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