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11究竟是什么意思

楼主:
邀请:@btty038   参与回复

请问下,就C串L并C,做成小电路板,然后几个板子通过L型铜排串起来,做成固定形状,两头输出,用来接收信号。

测试的时候,通过网络分析仪测试输出口的S11参数。

S参数不是针对双端口或多端口定义的吗?这个是个单端口的结构,这个S11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感觉这里S11正常理解就行

S11代表端口2匹配时端口1的反射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里S11正常理解就行 S11代表端口2匹配时端口1的反射系数

问题在于,这就是一个       环        ,没有匹配的说法。看反射系数没有意义吧。

网友B:
微波工程借鉴的、、、、、书上解释应该比较权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工程借鉴的、、、、、书上解释应该比较权威 、、、、

我消化消化,学习学习,不懂就得再问问版主,理论着实忘完了。

据说这个叫做参考环,还有标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