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插的Type-C母座,应该怎么布两对USB的差分线?

楼主:
如上图,是立插的Type-C母座,其中 6、7两组是USB的差分线。

B6与A6可以连接 ,但是A7与B7无法在插座部分连接,中间的间距太小了,4mil的线也布不进去。

只能两边各自走出去,再连接起来吗?那对差分线是否有比较大的影响呢?

网友:
type-c全直插引脚很少见啊,一般都是引脚是贴片的

网友:
这个问题和几层 有关系吧

2层板是困难

网友:
这种情况你只能各自绕着布线,不想降速的话,还需要等长布线,反而不能就近直连。

网友:
在布线中,可以在差分线周围添加屏蔽层或地线,以减小干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人家手机平板电路的布线

网友:
USB的D+和D-?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绕一点应该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