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频率怎么看

楼主:
    各位好。

    电路设计中经常看到电路频率,我只知道PWM信号频率,请问电路频率指的是晶振频率吗。

    有时候会将电源频率,关键是电源是常电直接接入电路的;我知道开关电源有频率,电路频率是指这个吗,数据手册中开关频率是一个范围,是要自己设置为定值吗。

    电路中产生的传感器5V电源,需要加滤波电容,它的频率又是在哪看。

网友:
你这里描述的电路频率,我感觉说的就是开关电源的频率。

网友:
开关电源的频率是固定的,除非是变频模式PFM.

网友:
电路频率是模糊说法

特定电路有不同说法,开关电源是开关频率,

交流电路中的交流电频率也是电路频率,比如工频

数字电路有时会理解为晶振的频率,,,

网友:
电路中产生的传感器5V电源,需要加滤波电容,它的频率又是在哪看。加滤波电容根据电源负载电流,开关频率不是依据。

网友A:
这里楼主要明确一下~交流和直流。如果就是直流供电,那就没啥频率,如果是交流供电然后我们转化为直流那就是供电频率,如果要用一些交直交做变频就是根据效率经验啊啥的设定的频率,pwm控制啥的,都是任意的

网友:
电路频率指的是电路中信号的频率,通常用赫兹(Hz)表示。它表示了信号在单位时间内重复出现的次数。在电路设计中,频率通常与信号的周期有关,即号从一个点到达另一个点并返回所需的时间。

网友:
电路实在太多,无法一概而论。确定电路频率的可靠办法是看懂电路,仅凭晶振之类可不靠谱。

网友:
“电路频率” 是指电路中电压电流变化的频率。各种不同电路,其中电压电流变化的频率各不相同。低,可以低到1Hz以下,例如心电图。高,可以高到GHz以上,例如台式PC机的主频。

网友:
【请问电路频率指的是晶振频率吗】

那没有晶体的电路就没有频率了?显然不可能。

即使有石英晶体的电路,例如计算机,电路工作频率也未必是石英晶体振荡频率。51系列单片机,工作频率是石英晶体振荡频率的十二分之一。台式PC机则是将石英晶体振荡频率倍频很多次才作为CPU主频。

网友:
电容滤波估计是滤除开关电源的频率,不同封装不同容值的电容都有一个频率阻抗曲线,适合滤除某一范围的高频干扰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如果说的是开关电源,那么指的就是电源的开关频率了。部分开关电源的频率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楼主要明确一下~交流和直流。如果就是直流供电,那就没啥频率,如果是交流供电然后我们转化为直流那就 ...

直流电路,主要是ECU或VCU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路,主要是ECU或VCU控制器

直流电路部分就没有啥频率,因为不涉及周期性变化的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