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NUCLEO-WBA52CG] 2- 点亮一颗LED

楼主:
编写STM32WBA52CG的编码,使用了2个软件,STM32CUBEMX和KEIL。

1. STM32CUBEMX

这个软件的作用是初始化芯片的,当安装了对应的包后,就可以对STM32WBA52CG芯片初始化了,这个芯片只有48个引脚,比我想象中的要简单很多。

2.KEIL

keil则是IDE软件了,使用之前需要安装对应芯片的PACK,因为下载速度的原因,我把对应PACK上传到附件中。

我安装的时候报错了,提示“SVDConv exied with an error.No uVision SystemViewer file created”,所以就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解决方法见如下网页:

https://www.chensuyang.com/archives/725

3. 编写代码

代码就很简单了,和其它的STM32芯片的用法一样。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D1_GPIO_Port,LD1_Pin);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网友A:
这个板子上下两层吗?一个模块加底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上下两层吗?一个模块加底板?

是的,蓝色的是模块,白色的是底板

网友:
不行啊 ,这个“SVDConv exied with an error.No uVision SystemViewer file created”警告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