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倒F的蓝牙天线RF射频端和GND短路,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有一个专门解释制作这个的文档、、、、

网友:
可能会导致通信质量问题、功耗增加和设备的过热等不良影响。

网友:
这些形状,应该都是通过不断调试测试,然后归档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