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面,78K0R Flash自编程操作返回05H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有朋友碰到过78K0R Flash自编程操作返回05H的问题吗?是什么原因呢?前面的操作返回值正常,当运行FSL_BlankCheck()这个函数时,返回05,看了FSL库用户手册,返回05H是编程块参数设置错误,可SectorBlock设置为14,没有超出Flash块啊?

网友:
不清楚,可能有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

  1. 内存范围设置错误:除了SectorBlock设置,还要确保你已正确设置目标芯片的Flash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检查一下你的地址范围是否正确。

  2. 编程操作顺序错误:在执行自编程操作之前,可能需要确保先执行其他必要的步骤,例如解锁Flash、擦除或验证等。请查看FSL库用户手册中针对自编程操作的正确顺序并进行确认。

  3. 芯片或Flash规格不匹配:检查一下目标芯片和使用的Flash是否相符。确保使用的Flash芯片与目标片兼容,并且与FSL库用户手册中所指定的芯片规格相匹配。

网友:
多谢回答,都反复翻阅了相关资料,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我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没用过IAR软件,从一开始学习到后来工作用的都是keil软件。

网友A:
跟着 FSL_ERR_INTERRUPTION 进去,找05, 一般都能看见注释什么错误。

网友B:
分步打印 多加print输出看看哪一行除出了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着 FSL_ERR_INTERRUPTION 进去,找05, 一般都能看见注释什么错误。

05是提示操作的区块号错误,可查看手册在操作范围呀,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步打印 多加print输出看看哪一行除出了错

执行FSL_BlankCheck(SectorBlock)这个函数,就返回05,查了05是指操作的扇区号错误,可明明在手册说明范围,不知道是哪里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