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定义 TBK-RD8T3x 开发板-新定义易码魔盒步步入门

楼主:
新定义 TBK-RD8T3x 开发板-新定义易码魔盒步步入门

1、下载新定义易码魔盒

https://www.rdsmcu.com/shop/#/download?class_id=4

2、运行-新定义易码魔盒

a、新建工程

b、设置工程名,工程路径,确定

3、选择目标型号

选择RD8T37P48,开始工程

4、新建空模版

5、配置GPIO

6、选择

强推挽输出

7、生产,编译

a、生成

b、编译

8、KEIL打开工程

9、KEIL下设置目标型号

10、配置烧写,调试参数

11、编译,烧录,调试

使用新定义易码魔盒基本步骤流程,同时流程还有其他很强大的功能,特别图形化配置芯片,编辑代码等

 大家可以参考官方资料

https://rdsmcu.com/RDSfiles/新定义魔盒触控快速应用手册.pdf

https://rdsmcu.com/RDSfiles/新定义魔盒触控应用详细使用手册.pdf

网友:
这个 TBK-RD8T3x 开发板能做什么?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开发板。

网友:
这个易码魔盒功能看起来还挺多的,能和STM32CubeMX有一拼不?

网友A:
Build started: Project: TBK-RD8T3X Build target ''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nst=0 code=496 creating hex file from "..\Output\TBK-RD8T3X"... "..\Output\TBK-RD8T3X"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3 Load "..\\Output\\TBK-RD8T3X"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08:12:49     这个报错怎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Build started: Project: TBK-RD8T3X Build target ''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nst= ...

这个问题我自己来答吧!

参见了另一篇博文,设置Hex输出,然后导入易码魔盒ISP就可以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