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安捷伦6633B电源故障!!!

楼主:
前几天在闲鱼看到一款安捷伦电源,型号是6633B,卖家说是故障机,500元。这个电源只有100W的功率,输出最大电流只有2A,说实话用处也不算太大,只是玩玩,所以就下手了。

看上去还是蛮新的。看侧面的标签还在,不知道有没有拆开过。

我拆开后,发现貌似是2颗电阻烧毁,这颗是体积比较大的,不知道什么阻值了。

还有一处也是一颗小电阻,同样烧毁,也不晓得什么阻值

本想打算修复下,可惜没有找到图纸之类的信息,不晓得2颗电阻是什么参数,所以在这里求助下,那位老兄手里有这种电源帮忙看下这2颗电阻的参数,或者有维修过的,是否可以告知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妨测绘一下相关局部电路,至少能猜个大概,同时也许能分析一下电阻烧毁的原因。

网友B:
看下面的分析了,应该这么干。先把电路图抄出来,在研究吧!

网友C:
拆机,抄图,最后发现好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测绘一下相关局部电路,至少能猜个大概,同时也许能分析一下电阻烧毁的原因。

我在网上搜索了下,同样也有一位老兄,同样的问题,都是这2颗电阻烧毁了,我看他已经完美修复了,我私信他了,目前还没有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下面的分析了,应该这么干。先把电路图抄出来,在研究吧!

时间充裕,可以抄抄看,我在网上搜索了下,有个老兄已经完美修复了,我有时间请教下他,就是不晓得人家会不会告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机,抄图,最后发现好累人

确实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充裕,可以抄抄看,我在网上搜索了下,有个老兄已经完美修复了,我有时间请教下他,就是不晓得人家会 ...

都是大神啊,牛人真多。没做过电源,这种电源的原理一点都不懂

网友:
已解决!!!

在某论坛上看到的有位仁兄完美修这台电源,坏的是完全相同的位置,我估计这个问题是这台电源的通病。但是不晓得什么原因会烧毁这两颗电阻。

上图是这为仁兄电源损坏的位置,和我的也是完全相同。

经过查找,找到了一部分电路。也就是这两颗电阻的阻值,具体整个电路没有找到。那颗大的电阻是3K,另外一颗小的是1K。

购买了几颗电阻,更换上了,进行开机测试。

输出10V,用万用表测得电压是10.18V。

输出50V,用万用表测得电压是50.95V。

多少有误差,这个电源貌似可以校准,有时间在慢慢研究,目前调试产品,这个精度也够用了。

具体为什么会烧这2颗电阻,我也不晓得,本人对电源方面一知半解,也不敢武断的下结论,目前能用,也对得起这个500大洋了,什么时候再坏,在说吧。

最后奉上整机内部图,看着还是蛮复杂的。感觉这次开盲盒的运气还不错,要是其它地方坏了,真的无能为力去修复了。

网友:
楼主综合素质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