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这是哪家的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邀请:@damiaa   @led2015   @吾妻思萌   @wangerxian   参与回复

请帮忙看一下,这是哪家的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睿奕ramway KD-JDK

查 睿奕科技继电器 偶尔还有点继电器的资料 。估计这就都不做了。

网友:
只用过普通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热过载继电器。第一次听说磁保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