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样子的电感有什么区别

楼主:
不同样子的电感有什么区别?2个相同感量的电感,磁环电感才绕几圈,而像PK0810那种工字形电感要绕个百十来圈,感量却相同,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相同感量的电感,磁环电感才绕几圈,而像PK0810那种工字形电感要绕个百十来圈】

磁环是闭合磁路,磁力线不经过空气。工字形铁芯是开放磁路,磁力线要闭合必须经过空气。这样的磁路结构,使得工字形磁芯磁路的磁阻比磁环要大得多,所以同样的匝数,工字形磁芯绕制的电感量比磁环电感量小得多,或者相同的电感量,工字形磁芯要多绕很多匝。

网友:
【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呢?】

磁路中有一部分是空气,则磁芯不容易饱和。

网友A:
磁环的绕制,比工字形磁芯要麻烦得多。但磁环有个好处:磁环外部几乎没有磁场,也就不容易影响其它元器件。反过来也正确:磁环电感比工字形磁芯电感更不容易受外部交变磁场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同感量的电感,磁环电感才绕几圈,而像PK0810那种工字形电感要绕个百十来圈】 磁环是闭合磁路,磁力 ...

那是不是说明工字形磁芯的电感比磁环的绕制电感较精密些?毕竟磁环的绕制电感多一圈少一圈区别就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磁环的绕制,比工字形磁芯要麻烦得多。但磁环有个好处:磁环外部几乎没有磁场,也就不容易影响其它元器件。 ...

【磁环的绕制,比工字形磁芯要麻烦得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长度的计算还是什么?这两种电感使用在大功率的情况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
一直用的一体成型的全包电感,没研究过别的形制的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环的绕制,比工字形磁芯要麻烦得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长度的计算还是什么?这两种电感使用在大功率 ...

【磁环的绕制,比工字形磁芯要麻烦得多】?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长度的计算还是什么?

磁环只能穿绕,必须事先将绝缘导线按照需要的长度截好,然后穿绕。工字形磁芯则不必穿绕,也不必事先将绝缘导线按照需要的长度截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说明工字形磁芯的电感比磁环的绕制电感较精密些?毕竟磁环的绕制电感多一圈少一圈区别就太大了

【那是不是说明工字形磁芯的电感比磁环的绕制电感较精密些?毕竟磁环的绕制电感多一圈少一圈区别就太大了】

是的。匝数对电感量的影响,对磁环来说远比工字形磁芯为大。

但是,磁芯的磁导率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温度变化对环形磁芯电感的影响比匝数多一匝少一匝差不多是同一个数量级。温度变化对工字形磁芯电感的影响要小得多。

网友:
在功能上,不同样式的电感主要有以下差异:

  • 线圈式电感由于结构简单,适合用于高频信号的耦合、分离和滤波等应用。
  • 磁环电感由于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和较好的电磁屏蔽效果,适合用于高功率应用,如放大器、变压器、滤波器等。

网友C:
不同样式的电感主要有线圈式电感和磁环电感两种。

  1. 结构差异:线圈式电感是将导线绕成线圈形状,通常在芯片或电路板上使用。磁环电感则是将线圈绕在磁性环形芯上,通常用于放大器、滤波器等高功率应用。

  2. 磁性材料差异:磁环电感使用磁性材料作为电感芯片,如铁氧体等。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磁导率和抗干扰能力,可以提供更好的电磁屏蔽效果,降低电感之间的交叉干扰。

  3. 绕组圈数差异:相同感量的电感并不意味着绕组圈数相同。绕组圈数不同可能是因为采用不同的材料、结构和尺寸,以达到相同的感量。例如,像PK0810这种工字形电感由于较小的尺寸和结构特点,需要绕制更多的圈数来达到相同的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说明工字形磁芯的电感比磁环的绕制电感较精密些?毕竟磁环的绕制电感多一圈少一圈区别就太大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样式的电感主要有线圈式电感和磁环电感两种。 结构差异:线圈式电感是将导线绕成线圈形状,通 ...

好的,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