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52测评】 段码LCD显示ADC采样电压值

楼主:
这篇来学习下CW32L052芯片ADC电压采样,将采样的电压值显示在LCD上。

一、硬件电路

和ADC有关的硬件部分外围电路有模拟电源引脚AVDD和AVSS。以及模拟信号输入的引脚。

开发板上AVDD电源连接电路,连接到电源。

有关ADC输入引脚,手册中的定义

二、程序部分

2.1、fun_adc.c

#include "main.h"

void init_adc(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__RCC_ADC_CLK_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Acc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Align = ADC_AlignRight;
  ADC_InitStruct.ADC_ClkDiv = ADC_Clk_Div2;    // ADCCLK=16MHz
  ADC_InitStruct.ADC_InBuf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OpMode = ADC_SingleChOneMode;
  ADC_InitStruct.ADC_SampleTime = ADC_SampTime5Clk;
  ADC_InitStruct.ADC_TsEn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VrefSel = ADC_Vref_VDDA;

  ADC_Init(&ADC_InitStruct);
  ADC_Enable();

}

uint16_t adc_readval(uint8_t ch)
{
	CW_ADC->CR1_f.CHMUX = ch;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ENABLE);
	while(CW_ADC->START_f.START);
	return CW_ADC->RESULT0;
}

2.2、fun_adc.h

#ifndef __FUN_ADC_H
#define __FUN_ADC_H

#include "base_types.h"

void init_adc(void);
uint16_t adc_readval(uint8_t ch);
#endif

2.3、mian.c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dp[8];
	uint8_t i=0;
	uint16_t tp=0;
	uint32_t dp1=0;
	uint32_t dp_temp=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config();
	init_uart();
	init_led();
	init_adc();
	init_spi_flash();

	InitTick( 48000000 );                  //初始化SysTick
	LCD_Configuration();
	SPI_FLASH_Test();
	dp[0]=disp[0];
	dp[1]=disp[0];
	dp[2]=disp[0];
	dp[3]=disp[0];
	dp[4]=disp[0];
	dp[5]=disp[0];
	dp[6]=disp[0];
	dp[7]=disp[0];

	while (1)
	{
		float adv=0.0;
		tp=(adc_readval(1)*33)/4096;
		dp[4]=disp[tp/1000];
		dp[3]=disp[((tp%1000)/100)];
		dp[2]=disp_p[((tp%1000)%100)/10];
		dp[1]=disp[((tp%1000)%100)%10];
		dp[0]=0x4c;
		led2_tog();
		SysTickDelay(100);
		lcd_disp(dp);
		adv=tp*0.1;
		printf("ADC value = %1.1f \r\n",adv );
	}
}

三、程序运行

下载程序后,运行开发板,调节采样电压电位器串口输出

运行视频

adc

网友:
调节采样电压电位器串口输出,看到视频演示还是比较精确稳定的

网友:
最后一位怎么只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