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UCK BOOST的开关上与二极管上最大的承受电压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呢?

楼主:
为什么BUCK BOOST的开关上与二极管上最大的承受电压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呢?  是因为A点的电压最大的时候是输入加输出吗?

网友A:
【为什么BUCK BOOST的开关上与二极管上最大的承受电压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呢? 】

图中已经画得很清楚了。下面的图表示开关关断时状态,A点对地电压就是输出电压,注意电感两端电压是下负上正,即所谓反极性,而输入电压是上正下负。环绕开关一周,电压恰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

网友A:
至于二极管,也需要承受那么高电压。开关导通时,电感两端电压就是输入电压,下负上正,而电容两端电压是输出电压,下正上负。环绕二极管一周,二极管两端电压恰是输入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

网友:
A点电压(对地)从来不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而是开关导通时为输入电压,开关关断时为输出电压。

注意电感两端电压在开关从导通到关断瞬间,从上正下负转变到上负下正,是方向的跳变。再注意开关导通时电感是电源的负载,从电源吸收能量,开关关断后电感是个电源,通过二极管向负载释放能量。

网友:
你以前好像问过反激开关电源功率开关管漏极(集电极)上的RCD吸收回路。

把首帖电原理图中电感换成两个独立绕组的变压器,就是一个反激开关电源,其输出与输入电气上隔离。由此也可以理解反激开关电源RCD吸收回路是用来释放变压器漏感所储存能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BUCK BOOST的开关上与二极管上最大的承受电压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呢? 】 图中已经画得很清 ...

开关管断开的时候电感的感生电压不应该是下正上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断开的时候电感的感生电压不应该是下正上负吗?

是的。在2楼敲错了,电感敲成了下负上正,和电源方向一样了。

开关断开时,电感两端应该是上负下正,电源应该是上正下负。环绕一周,恰好叠加。

网友:
  1. 开关(开关管或MOSFET):在Buck-Boost拓扑中,开的目标是将输入电压稳定降压或升压到所需的输出电压。当开关断开时,其受到的电压是输入电压。当开关闭合时,其受到的电压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总和。因此,开关上的最大承受电压应为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以确保开关切换时不会发生电压冲击。

  2. 二极管:Buck-Boost拓扑中的二极管用于提供闭合回路,以便电感上的电流能够流回输出端。当开关断开时,二极管处于反向偏置状态,承受的电压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总和。当开关闭合时,二极管处于正向通导状态,其正向电压降低到很小或接近零。但为了保证二极管在开关切换时的安全性,它承受的最大电压也应是输入电压加上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开关管或MOSFET):在Buck-Boost拓扑中,开的目标是将输入电压稳定降压或升压到所需的输出电压 ...

答的太生成式AI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二极管,也需要承受那么高电压。开关导通时,电感两端电压就是输入电压,下负上正,而电容两端电压是输 ...

这个二极管我们谈到他的承受电压都是反向电压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我们谈到他的承受电压都是反向电压对吧?

【这个二极管我们谈到他的承受电压都是反向电压对吧?】

当然。

无论哪种材料的二极管正向压降都很小,而且同种材料不同型号的二极管正向压降都差不多,不同材料工艺的二极管正向压降略有差别。但不同二极管能够承受的反向电压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我们谈到他的承受电压都是反向电压对吧?】 当然。 无论哪种材料的二极管正向压降都很 ...

好的  了解了 老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我们谈到他的承受电压都是反向电压对吧?

双极型三极管能够承受的电压,是指集电极与基极或者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说明书中有标注),此时三极管集电结为反向。功率MOS管能够承受的电压,是指漏极与源极之间的电压,此时功率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为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极型三极管能够承受的电压,是指集电极与基极或者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说明书中有标注),此时三 ...

明白

网友:
看看二极管两端的各自对地的电压就可以看出,二极管承受的电压为V0-(-VIN)=V0+VIN